请教,大家有没有音频直接转文字的软件?

楼主(2019-07-15):
(无正文)

网友A:
你要的是语音识别软件,试试讯飞听见,可以支持把文件识别,不过识别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是语音识别软件,试试讯飞听见,可以支持把文件识别,不过识别率么… ...

收费的啊,有没有免费的

网友B:
手机端? 电脑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端? 电脑端?

都可以,最好电脑端

网友:
我只有 文本 到 音频

音频 到 文本,  方法:  电脑播放声音,  手机打开个文件, 然后出来 讯飞输入法,  切换到语音模式下

或者 装 讯飞语记 和谐VIP版 APP 也行

------------------------------

或者这款

免费的有普通话、英文、粤语、四川话识别,速度慢些,但准确率还可以

要有API Key、Secret Key,自己去百度注册获取,免费可以识别5万次哈。教程在:http://ai.baidu.com/docs#/Begin/top

软件使用
1、下载解压直接运行即可,注意运行弹出的黑窗不能关,目前还没办法去掉

2、主界面参数配置,自己动手,输入百度AI的各种接口的key。各种key的获得方法免费,只不过注意免费次数,不过百度免费次数给的肯定够用了。

比如语音识别key获取可参考此文: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f3e34a12df0cddf5eb65359f.html

然后给出官方地址

语音转文字:http://ai.baidu.com/tech/speech/asrpro
截图文字识别:http://ai.baidu.com/tech/ocr/general
文字转语音:http://ai.baidu.com/tech/speech/tts
复制翻译:http://fanyi-api.baidu.com/api/trans/product/index

软件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eHuCzBAKtvvSTkHatWzRZA 提取码:us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