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电调Blheli Mega8L单片机全N MOSFET管(IRLR7843*12 ) 40A电流才21元

楼主(2019-07-15):
商品电调Blheli Mega8L单片机  全N MOSFET管「IRLR7843*12」40A电流才21元

上臂N MOSFET管驱动选用了自举升压2支电阻(1K5 4K7),1个电容(105),1支1N4148二极管「丝印T4」(下臂导通时将1uF电容充电),2只小功率NPN管DTC143内置输入电阻4K7「丝印E23」(其中1管是反相器,兼容原来的上臂P MOSFET管电调程序)。

网友:
哪有卖的

网友:
不错,便宜,我记得这种电调是开源的?

网友A:
估计是楼主想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楼主想卖?

我才不会卖的,将电调改装为(Arduino IDE平台的开发实验套件,)自己写电调程序来玩。

网友:
关键是哪儿有卖的?

网友:
这种闲鱼应该有很多的

网友:
给个链接

网友B:
这种MOS驱动级电路能高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MOS驱动级电路能高速么?

我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一般航模是没有问题的,你再看看价钱才21元。

网友C:
把低压无感FOC做到21元就牛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低压无感FOC做到21元就牛逼了!

你将你自己变成超人才真正牛逼了!

楼主:
电调电路图,单片机脚位配置是一样,只是电阻数值不一样(不相同的数值),单片机Reset脚上拉电阻(R10 10K)没有焊接上,留空电阻位置,还有(C10、C12、C13)三个电容位置留空(没有焊接上)。

网友:
21元这个价格是在哪里购买呢

网友D:
如何能做到这样的价格还能挣钱?

网友:
不用变超人,飞盈佳乐在四年前就卖18块了。
再说了就这种驱动能跑40A?

网友:
这价格够低啊

网友:
不加散热片的贴片mos能通过电流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何能做到这样的价格还能挣钱?

没有最低,只有更低,自己去x宝购买零件都不止这个价线。

网友:
不错。

我还一直关注N MOS, 50V,50A的方案。

网友:
这些东西山寨的主要问题是场管多为拆机或者打磨,批号,性能不一致容易烧管。

网友:
这照片,太朦胧

楼主:
将电调更换了Mega328单片机,加焊接16MHz晶振,以及加焊接复位电路Arduino(D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