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430的U,居然不支持vm虚拟机下的黑苹果?

楼主(2019-07-15):
还是我没有操作正确?哪位亲能指点一二,谢了。

网友:
vmware版本太低?

网友A:
没开虚拟化技术?VM版本太低?

网友:
vmware需要最高版本,

网友:
主板没开虚拟化吧

网友:
有的cpu需要在bios里打开虚拟化

网友:
与 Apple 类似,VMware Station Pro 在非 Apple Mac 环境下默认禁用 macOS 虚拟机安装,因此需要通过手段激活启用,目前比较好的方法就是使用 macOS Unlocker for VMware 破解工具。

网友:
因为按照许可协议,苹果系统虚拟化只能在苹果自家的硬件和软件环境下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开虚拟化技术?VM版本太低?

虚拟化已开,并能成功虚拟WIN7,DEBIAN等,整黑苹果前也有进行过解锁操作,且黑果的操作在7700K,8700K,9900K下均能实现,不知为何在X3430下出如此问题。

网友B:
居然什么都没搞清楚,就起这样的标题。。。还以为是确认信息来吐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什么都没搞清楚,就起这样的标题。。。还以为是确认信息来吐槽的。

来着解决问题的决心来请教您一下,请问你是否能解决这个U虚拟黑果的问题?我要先搞清什么?

网友C:
你要反正怎么搞吧,搞到安装系统的时候能选mac,再说后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反正怎么搞吧,搞到安装系统的时候能选mac,再说后话

确实在反思,同样的方法,7700K成功了,8700K也成功了,9900也成了,现在整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