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USB Blaster,J-Link,ST-Link,CMSIS-DAP下载线,想用哪个刷哪个

楼主(2019-07-15):
芯片选用一片STM32F103CBT6(不是C8T6),资料包有PCB、原理图、各个固件,部分有源码主要也取之于论坛。BOM自己从原理图中导出即可,有 B** 的编码和链接,USB也可以选用Micro usb。尺寸在打样优惠内,一直想弄个bootload,最近是没时间玩了,平时主要用J-Link、USB Blaster,其他用的少,J-LINK软件我用J-LinkARM_V4.90e,方便河蟹,还弄个USB转串口工具(参考正点原子一键下载电路),方便随时对插,串口刷程序

attach://470513.rar
attach://470514.rar

楼主:
再上传一下,不知道为啥下载链接是网址

网友:
谢谢分享,一直在找基于STM32的USB-BLASTER

网友:
十年前买的 cypress mcu 的 blaster 这几年用新的 Linux 版本 quartus 不能下载,一开始还能命令行绕一下,后来完全不能用(对比 Windows 版本可以用)。然后买了一个和官方相同的 cpld 方案的,就没问题。不知道 stm32 版本是否会有同样问题。

网友:
好东西,不过楼主分享的压缩包有问题,怎么是网页链接呢

网友:
顶一个,万能的坛。

网友:
LZ怎么附件好像不正常?是刷哪个固件就成跟个下载器了吗?

网友:
这个 固件 都能自动升级吧?

网友:
网页下载,看起来好奇怪,但还是得顶,谢谢分享!

网友A:
下载下来一堆.bin  .hex文件,是需要哪个功能就烧录那个固件吗?

网友B:
https://github.com/leiyitan/Stlink_V2.1_PCB
我这个可以刷么?

网友C:
楼主牛,佩服,长时间使用稳定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下来一堆.bin  .hex文件,是需要哪个功能就烧录那个固件吗?

用哪个刷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牛,佩服,长时间使用稳定性怎么样?

主要用J-LINK和Altera USB Blaster,使用到现在没毛病

网友D:
如果做成有一个上位机软件,一键配置功能,通过USB更新就更好了。。。楼主的也是这样的功能吗?

楼主:
一个刷j-link,再对插去刷另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做成有一个上位机软件,一键配置功能,通过USB更新就更好了。。。楼主的也是这样的功能吗? ...

现在不行,只能用哪个刷哪个,有时间弄一下bootload应该可以

网友E:
懒得自己搞了,楼主手上有多余的成品,我想收(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懒得自己搞了,楼主手上有多余的成品,我想收(买)一个。。。

还没想卖,也不知道怎么定价,手头几个都送朋友了,留了几个自己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github.com/leiyitan/Stlink_V2.1_PCB
我这个可以刷么?

对一下硬件接口,如果一样就可以

楼主:
可以对照硬件接口
2*5接口定义,Altera USB Blaster是标准JTAG口,直连使用无问题;其他下载线使用都需要杜邦线连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github.com/leiyitan/Stlink_V2.1_PCB
我这个可以刷么?

你这个有固件吗?

网友F:
请教一下 这个可以用来烧写SPI Flash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 这个可以用来烧写SPI Flash吗?

我没试过

楼主:
固件应该通用

网友:
好东西呀,先收藏了。没准那天就用得上

网友:
只有jlink是不开源的吧  楼主打算如何做boot

网友:
谢谢分享,有空也试做一个。

网友:
https://github.com/Krakenw/Stlink-Bootloaders

网友:
原来有个网友用cy68013+CPLD做的全系烧录器也不错。
另外看到图有点想笑

网友:
下载下来备用 吧,现在都是用一元POS机自己做的JLINK,准备学FPGA了

网友G:
请问固件是从那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固件是从那里来的?

除了j-link,其他可以开源代码编译生成

网友A:
首先感谢楼主提供的这份资料!楼主的这个多功能编程器不知道有人做好了吗?我打了5片板子回来做好了一个,有些问题想要咨询一下楼主或者大家:

1、原理图中有两个R15,都是100欧的,是标号标重复了吗?
2、楼主提供的固件,有四个文件夹,其中Jlink里面还有两个文件夹,如下:

第一个文件夹J-Link ARM-0B STM32的固件,在MDK5下会提示Jlink有缺陷(如下图),并且我用SWD模式连不上目标。 尝试从网上找了个固件:“J-Link OB-STM32F103 V1 compiled Jan 7 2019 固件和segger V644f”,用这个固件后倒是没有那个提示了,但还是连不上目标。

3、两个Jlink文件夹里面的另一个“J-link STLink”,里面又分别有两个.hex和.bin,分别对应C8T6和CBT6,我将这个4个固件试了个遍,都是插上USB没有反应,但指示灯闪烁。
4、CMSIS-DAP 这个固件我下载进去后设备管理器只出来一个usb串口,没有其它设备,MDK5里面也没有找到CMSIS-DAP设备,不知是哪里不对?
5、ST-Link_V2.1  这个功能正常,可以使用;  Altera USB Blaster这个固件,因为我从来没用过FPGA的东西,所以就没做测试了。

请自行删掉后面的.zip再解压缩

网友H:
引用 网友B:
https://github.com/leiyitan/Stlink_V2.1_PCB
我这个可以刷么?

我看你的GITHUB上面有说明,说可以刷JLINK,是指JLINK V9版本固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我看你的GITHUB上面有说明,说可以刷JLINK,是指JLINK V9版本固件吗?

https://www.segger.com/products/ ... s/st-link-on-board/
你到segger官网看看这个是刷的什么版本的jlink…,我也不知道什么版本…
我当时自己重画PCB重复造轮子,也就是因为厌恶网上其它版本双面贴,板子长,布线布局难看,无法套用成品外壳,
板子上大面积写上自己名字,搞的stlink是他们自己研发的一样,这明明是st公司自己的东西,包括楼主提供版本。
原理图完全是重复造轮子,没有什么改进,怕丢人没有敢在莫大论坛发帖分享,借楼主帖子抛砖引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谢楼主提供的这份资料!楼主的这个多功能编程器不知道有人做好了吗?我打了5片板子回来做好了一个, ...

1.才发现,标号是重复了,之前自己打样是拼板将标号都隐藏了,所以没留意

2.提供的J-link两个固件我都试过,我用J-Link STLink,我用的J-LINK软件版本是J-LinkARM_V4.90e,且破解了

3.我打样用的是103CBT6芯片,都测试过,103C8T6测试不过,hex文件我是通过bin文件生产的,hex文件自己平时刷程序也有用串口刷比较方便

4.CMSIS-DAP找时间我再试试,不常用

5. Altera USB Blaster常用,芯片103CBT6、103C8T6都能刷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谢楼主提供的这份资料!楼主的这个多功能编程器不知道有人做好了吗?我打了5片板子回来做好了一个, ...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E0sMT8Pca4JMnJD0Gd5Zw
提取码:weiq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segger.com/products/debug-probes/j-link/models/other-j-links/st-link-on-board/
你到seg ...

ST公司不会提供Altera USB Blaster给你吧

网友:
感谢楼主,方便分享一下PDF版本的原理图吗

网友:
多谢,回头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
这个好,先MARK,空了做个玩玩

楼主:
attach://474299.rar

重新上传CMSIS-DAP固件,之前传的存在问题

网友I(2019-08-14):
引用 楼主:
attach://474299.rar

重新上传CMSIS-DAP固件,之前传的存在问题

您好

固件文件夹为空

是不是我下载方式的问题还是? 我是用浏览器直接下载的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您好

固件文件夹为空

attach://474663.rar

楼主:
为啥我上传全是链接,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我上传全是链接,再试试

驱动是不是错了,应该是inf文件,谢谢!

网友:
福利啊,赞一个

网友:
你好,JLINJK和STLINK有源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E0sMT8Pca4JMnJD0Gd5Zw
提取码:weiq

楼主,链接失效了,可以补下链吗,谢谢

网友:
感谢大神无私的分享,您的资料对我太有用了

网友:
这么强大的。 老铁。

网友(2019-11-07):
支持SWIM功能吗?

网友F(2020-01-06):
有没有成品用来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成品用来卖的?

没有卖的,如果动手能力强我到可以免费提供一个裸板

网友:
有时间也打样一个

网友J(2020-02-06):
楼主,你的晶振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的晶振是什么型号的

8M,封装SMD-5032_2P

网友(2020-03-10):
大神 请受我一拜  orz !!!

网友(2020-06-15):
照楼主的原理图做了一个, ST-link + VCP + MassStorage 强的很呢

网友(2020-08-08):
哪位朋友帮忙转一个PDF的原理图出来吧,谢谢了。

网友:
CMSIS-DAP 可以升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