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个电源质量怎么样?二手的。

楼主(2019-07-16):
这是电源模块的内部图,大家帮我鉴定一下。大概多少钱的档次?10元30元还是50元?

网友:
做个老化测试

楼主:
老化测试,这12V25W的电源  我就搞个20W汽车灯泡 烤机24小时?

网友:
质量档次:一般

网友:
国内的中游偏下水平,两个蓝色的输出电容哪个厂的?

网友:
输出电容艾华的。

网友:
这个二手的10块钱可以 普通的反激电源

网友:
这种电源我用过,如果是新的,质量是很好,但是你不知道它工作了多长时间,温度有多高,其中有一些元件老化的很厉害,用不了多久就会坏掉。

网友:
25W的电源,看来还不错,如果是全新的有壳的话,20多块是不错的。
但二手的真不好说,特别是你的12V滤波电容PCB处都发黄了,有过热,并且更换过电容。
也有可能更换过电容,10块钱就超值了。

网友:
看起来真是二手的,凑合用可能还行

网友:
网上的单独卖的笔记本电源都是这种了,并且都是全新的.15-25元吧.
二手原装笔记本电源的话,板上原件会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