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输入输出加逻辑和驱动芯片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9-07-16):
如上图画圈的部分,输入是光耦没有这么大驱动能力吗,输出是GPIO输出能力不够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请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A:
缓冲器吧  电平转换?

网友:
这个DRV8803散热走线有点意思啊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是加一级缓冲,要坏先坏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冲器吧  电平转换?

应该是起到电平转换的作用,逻辑低变逻辑高,应为光耦输入输出是反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是加一级缓冲,要坏先坏这个

按道理光耦驱动GPIO,GPIO驱动光耦完全没问题呢。

网友:
要的是稳定隔离不是按道理成本不在乎加几块钱

网友C:
还有更强的施密特触发器来保证高是高低是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更强的施密特触发器来保证高是高低是低。

我觉得这个更合理,并且抗干扰性贼强。完全可以避免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