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II -Eclipse 创建工程失败解决方法

楼主(2019-07-16):
问题描述:Failed to execute :./create-this-bsp --cpu-name nios2 --no-make470609

解决方法:不要直接从quartus ii 里启动 Nios II -Eclipse,而是从安装路径找到Eclipse.exe,右击以管理员方式启动。

网友A:
别折腾这玩意了,浪费生命啊,都不如cyclone 或者zynq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折腾这玩意了,浪费生命啊,都不如cyclone 或者zynq

为什么不折腾,这就是cyclone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