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低功耗LCD静态驱动IC,不能少于60段。

楼主(2019-07-16):
因为锂电池供电,且显示效果要好,求低功耗LCD静态驱动IC,不能少于64段。目前使用HT16LK24,功耗偏大

网友:
可以找个专门做LCD(桌面LCD钟/电子表)产品的MCU做一个,但是贵一些.

网友:
ht的功耗偏大,到底多大说出来啊,另外stm8l带LCD驱动的方案行不行

网友:
进口的可以用瑞萨带lcd的mcu,以前测试过才几个微安的电流,如果嫌贵可以用华大带lcd驱动的mcu,电流也很小。华大是主打表类市场的mcu,功耗可以做得非常低。

网友:
为了显示效果,静态驱动完全没有必要,主要是液晶要用STN
低功耗CPU,MSP430、瑞萨,

网友A:
目前我用过的众多MCU里面,的确HT的功耗是偏大。推荐使用国产华大,功耗很小到睡眠加RTC才1u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我用过的众多MCU里面,的确HT的功耗是偏大。推荐使用国产华大,功耗很小到睡眠加RTC才1ua,。 ...

你好,请问华大哪款MCU支持60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华大哪款MCU支持60段?

HC16L 系列64PIN和80PIN封装的,51核,主频16M,32Kflash, 4K ram. 最多支持4*40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C16L 系列64PIN和80PIN封装的,51核,主频16M,32Kflash, 4K ram. 最多支持4*40段。

多少钱 ,好买吗,淘宝直接可以买吗

网友D:
我记得430 ST的好多都是4*128的吧,只驱动LCD在低功耗状态是微安级别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430 ST的好多都是4*128的吧,只驱动LCD在低功耗状态是微安级别的。

4*128,封装得多少管脚,你算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 ,好买吗,淘宝直接可以买吗

没有单独买过,公司采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4*128,封装得多少管脚,你算过吗?

首先得先满足功能需求吧。楼主这个需求注定引脚不会少。

网友E:
你可以看看RW1025或者RW1026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看看RW1025或者RW1026

有数据手册吗

网友:
PIC16F914 低功耗

网友:
RW有COB封装的,具体的可以找找原厂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430 ST的好多都是4*128的吧,只驱动LCD在低功耗状态是微安级别的。

128。。。得150脚以上了

网友:
ST7065 40段
ST7063 80段
就是贴片封装的太贵划不来
电路参考《液晶显示应用技术》中HD44100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