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叹一下MIC5205的PSRR参数,顺便问下大家模拟电源用什么芯片

楼主(2019-07-16):
最近做一个要求高一点的模拟电路,当然啦,成本尽量低。查几个芯片的PSRR,发现之前用的MIC5205参数非常好啊,还便宜,性价比超级高,见下图。不过,MIC5205滤波电容不能用大容量陶瓷电容,强迫症要犯了。
SPX有一款SPX5205和MIC5205是pin2pin,但是竟然没有给PSRR图,只是笼统地说PSRR最高70db。
话说TPS717xx系列也很不错,只是输入最高电压只有6.5   没有5V输出的版本
另外,LT的模拟电路和电源没有让我失望过,LT3042参数好的不行啊,当然价格也很可以。
顺便问问各位,要求高的模拟的电路都用什么片子。

网友:
前排学习如何设计低成本高要求模拟电源

各大厂商的LDO按PSRR和价格排序一下就行了吧

网友(2019-09-10):
感谢楼主的推荐,收下了,高PSRR芯片

网友:
不仅要考虑psrr,还要看外围设计,普通ldo超过100k就很不好看了

网友A:
要求高 + 成本低 = 准备挖坑埋人

网友B:
ps. 这里有个巨坑,MIC5205和SPX5205固定电压的可以互相替换,但ADJ版本不行,FB端反馈电阻的接法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高 + 成本低 = 准备挖坑埋人

只是寻找最优解

网友C:
大容量MLCC不行?那MLCC串联R级电阻行不行呢?

楼主(2019-11-11):
引用 网友B:
ps. 这里有个巨坑,MIC5205和SPX5205固定电压的可以互相替换,但ADJ版本不行,FB端反馈电阻的接法不同。 ...

是的  SPX系列和MIC是不是要对着干,好多型号名称很像,但是经常有两个引脚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容量MLCC不行?那MLCC串联R级电阻行不行呢?

有人这么用过,下次准备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这么用过,下次准备测试一下

re
我也见过, 5205输出端接1R+2.2u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