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称重控制器不能显示传感器值的问题

楼主(2019-07-16):
U17芯片上面有型号AD0,查不到资料,6脚,一根模拟信号输入两根接地一根5V,然后两脚输出就到16F877了,这个6脚小芯片是A/D转换芯片吗,谁有资料?

楼主:
AD0芯片到16F877这两个脚传输是数据信号

网友:
反重力哥,您是对的,是AD芯片,前面的AD620是精密仪放,挺重本的,放大后给AD采样。您先用万用表测测AD620是否有输出,然后再检查AD芯片。

楼主:
谢谢回复,前级运放是好的,传感器输入电压两个都是2.5V左右,人站料斗后有10毫伏左右差分信号,是设置

楼主:
了参数连续错误仪表就不能测量了,准备换其它厂家仪表改造自己

楼主:
自己看了淘宝有其他厂家有通用表代替解决

网友:
sot23-6应该是 ads1110系列吧,这家做工真好,比那个北京工标的好太多!

网友A:
7102年的PCB,居然还有人用PIC和SOT-236的ADC,还有AD620来设计称重仪表。看来这攻城狮多半不是正统行业出身,强势杀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102年的PCB,居然还有人用PIC和SOT-236的ADC,还有AD620来设计称重仪表。看来这攻城狮多半不是正统行业出 ...

大师讲讲正统称重行业都用什么AD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师讲讲正统称重行业都用什么ADC

正统的称重行业绝对不用贵芯片,全部国产芯片,单芯片内部adc+mcu,成本不超过2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统的称重行业绝对不用贵芯片,全部国产芯片,单芯片内部adc+mcu,成本不超过2块钱。 ...

不知道国产的性能咋样,几个关键参数:噪声抑制,线性度,温漂等,比如1000kg,能长期(-20到80度)准确度达到100g,甚至10g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统的称重行业绝对不用贵芯片,全部国产芯片,单芯片内部adc+mcu,成本不超过2块钱。 ...

你是说用hx711 吗?感觉这货不稳定呢
偏差好大 跳动

网友:
2017的产品用这些东西确实有些过时,而且成本挺高啊!

网友:
俺是这样玩的,精度取决于采集模块,和显示控制分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统的称重行业绝对不用贵芯片,全部国产芯片,单芯片内部adc+mcu,成本不超过2块钱。 ...

以前北京工标的还51+ti的adc,最新购买的就一个48脚的片子,应该是台系吧。

网友:
持续关注,最近在做称重模块

网友:
示波器看着不错

楼主:
是魏坤做的,(以前本坛的一位大师)

网友:
国产的ADC温漂都不行,性能一般般,只能用在民用计价秤等上面,工控还是老老实实用些贵的芯片,TI的ads1232,1230,还有cs5532,5530,对温漂要求高的,用独立运放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讲讲正统称重行业都用什么ADC

有个俗语:量体裁衣

什么用途场合,用什么芯片,在中国,控制成本是必须的第一要素,否则就算你的方案实现了目标技术要求,如果成本超标,还是个失败的方案。楼主位这个MCU用PIC,实际上我见过的99.999%的产品,都不会用这个芯片,倒是AVR红极一时的时候,有一部分用它的。PIC在电工中广泛流传的一个优点就是抗干扰牛逼,其实哪怕是曾经被一群中国电工喷得一无是处的ATMEL的AT89S51(是S51,不是AT89C51),人家台达照样做进工控设备里,当初阿莫在启动PLC项目的时候,拆过一个新的控制器,发过图片的。很多电工属于水平不够,芯片来凑的节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