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获取ddr大小的C语言代码,来自uboot小弟没看懂

楼主(2019-07-16):
这段代码是获取ddr大小的,前边对membase的写读写操作和最后对memskip的写操作有什么关系呢?
/*
DMB
数据存储器隔离。DMB 指令保证: 仅当所有在它前面的存储器访问操作
都执行完毕后,才提交(commit)在它后面的存储器访问操作。
DSB
数据同步隔离。比 DMB 严格: 仅当所有在它前面的存储器访问操作
都执行完毕后,才执行在它后面的指令(亦即任何指令都要等待存储器访 问操作——译者注)
ISB
指令同步隔离。最严格:它会清洗流水线,以保证所有它前面的指令都执
行完毕之后,才执行它后面的指令。
*/
unsigned int get_ddr_size(void)
{
#define TO_UINT32(_p)   (*(volatile unsigned int *)(_p))
        volatile unsigned char *memskip;
        volatile unsigned char *membase = (unsigned char *)MEM_BASE_DDR;
        unsigned int orgin = TO_UINT32(membase);
        unsigned int rd_origin = 0, rd_verify = 0;
        unsigned int tmp = 0;

        if (ddr_size)
                return ddr_size;

        //没看懂
        for (memskip = membase + SZ_16M;
             memskip <= membase + get_max_ddr_size();
             memskip += SZ_16M) {

                TO_UINT32(membase) = 0xA9A9A9A9;
                tmp = TO_UINT32(membase);
                TO_UINT32(membase) = tmp;
                dsb();

                rd_origin = TO_UINT32(memskip);

                TO_UINT32(membase) = 0x53535352;
                tmp = TO_UINT32(membase);
                TO_UINT32(membase) = tmp;
                dsb();

                rd_verify = TO_UINT32(memskip);

                if (rd_origin != rd_verify) {
                        ddr_size = (unsigned int)(memskip - membase);
                        break;
                }

                if (_HI3798CV100A == get_chipid()
                        || _HI3798CV100 == get_chipid()
                        || _HI3796CV100 == get_chipid()) {
                        if ((unsigned int)(memskip - membase) >= (SZ_2G - SZ_16M)) {
                                ddr_size = SZ_2G;
                                break;
                        }
                }

                if ((unsigned int)(memskip - membase) >= (SZ_3G + SZ_512M)) {
                        ddr_size = SZ_3G + SZ_750M;
                        break;
                }
        }

        /* restore membase value. */
        TO_UINT32(membase) = orgin;
        return ddr_size;
}

重点就是这段:
                TO_UINT32(membase) = 0xA9A9A9A9;
                tmp = TO_UINT32(membase);
                TO_UINT32(membase) = tmp;
                dsb();

                rd_origin = TO_UINT32(memskip);
没明白这段
大哥们指点一下小弟,谢谢

楼主:
如果 memskip对应实际的DDR时,写membase不会影响到memskip上的值;
否则,你去读写memskip地址,实际上读写的是membase
原因:
就像2440一样,sdram基址是0x30000000,大小是64M,即最大地址是 0x34000000 - 1;
如果你去读写0x34000000,因为这个地址线A26并没有接到硬件上,它发给SDRAM的地址就跟访问0x30000000一样了

网友(2019-08-30):
这种对于位址转换还真的有点难理解

网友(2019-10-28):
个人理解,这里实际上是利用内存到内存最大容量后会回读的特性,即:
如果内存为1G,0x0~0x20000000,那从0x20000000读到的数据就是从0x0的值,也就是往0x0内的数据值会影响0x20000000读到的值。
用上述的原理再看代码:
以16M为单位(认为内存总容量是16M的倍数),每次都是先对base写2个不同的数,并在写后读当前假定的容量所在地址,如果到达了容量值2次读的就不一样(分别对base写的2次,这时break就得到了),如果没达到那2次的值应该一样(该地址本身的值)。
上述过程都只是对base地址写,对skip地址读,最后测试完,还要恢复base地址原来的值。

这个方法的能工作的前提应该是:
1. CPU能访问比实际容量大的地址(对于有MMU的CPU,要有相应map);
2. CPU在访问超实际容量的内存地址时,物理上是读回的是回转到bas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