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桌面anydesk 连接后黑屏? 怎么回事

楼主(2019-07-17):
t 被认定商用了就换anydesk

使用不是很顺利,连接后黑屏状态。
如果被登入的电脑密码登入后正常桌面下,远程登入这边是正常的。

网友A:
被控制端选择管理员权限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控制端选择管理员权限运行

谢谢。试试看,好像已经是管理员权限运行的

网友:
设置系统自动登陆

楼主:
安装后就正常。这软件有免安装(直接运行)和安装都可以使用

楼主:
问题这么多。。。
现在又莫名其妙,登入成功,登入电脑这边,一按键盘任意键就立马退出

网友:
网速问题?好像也遇到黑屏问题

网友:
用的向日葵   没发现有啥问题。

网友:
现在我用这个与t配合用,t用那个过试用期就换号,然后用这个去看无人值守电脑的t密码,
然后用t控制,anydesk 反应太慢了,要几秒钟。现在相对方便,至少能用,主要是t太贵了,用不起,
本来也想支持一下来着。

网友:
试过很多远程工具,包括anydesk 向日葵等,还是teamviewer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