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HY3130/HY3131 芯片的国产替代,或类似

楼主(2019-07-17):
求 HY3130/HY3131 芯片的国产替代,或者类似的芯片。如果有原厂芯片代理也可以。

网友A:
人家回答你问题,还要先去搜索这是两颗什么芯片,你就不能把功能、封装先写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家回答你问题,还要先去搜索这是两颗什么芯片,你就不能把功能、封装先写出来? ...

我觉得不写出来也有道理,连这两个芯片的功能、封装都不知道的能推荐可靠替代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不写出来也有道理,连这两个芯片的功能、封装都不知道的能推荐可靠替代的吗? ...

那得看是不是要求pin2pin替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回答你问题,还要先去搜索这是两颗什么芯片,你就不能把功能、封装先写出来? ...

已经充图片和数据手册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