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ultisim仿真TLV3051受挫,来各位前辈指点

楼主(2019-07-17):
捣鼓了好久,查了手册看了好多种电路,也试着仿真了几个,可没有遇见一个理想的,看TI那里有用TINA仿真ok的,下了个,但操作不习惯,很难受,所以特来找各位前辈瞅瞅,都有点怀疑和手册的引脚不同了,下面附图

网友A:
tina好用,特别是运放模型多,ti的,也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na好用,特别是运放模型多,ti的,也很准

恩,我只是临时不习惯,回头会熟悉熟悉的,一直以来用的都是Multisim,主要是我想解决现在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只是临时不习惯,回头会熟悉熟悉的,一直以来用的都是Multisim,主要是我想解决现在这个问题 ...

自说一千遍,"我要注意正负供电接脚"。

网友B:
楼主这是什么电路,接成正反馈,是要做振荡器么
3.3V  电源,4V信号

网友:
电源接反了,仿真结果对了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什么电路,接成正反馈,是要做振荡器么
3.3V  电源,4V信号

不好意思啊,发错图了,接的是1v输入v-,正输入50欧接地,正反馈是参考的手册里的图16电路,10k反馈

网友:
楼主请先把电路图搞清楚,要实现什么功能
另外,书上的电路好多是简化的,实际仿真时就象真实电路,所用芯片的每个管脚都要交代明白

网友:
找一下是否有提供旧版PSPICE模型。我就收彔到LJspice再画个符号就可以用。

网友(2020-06-14):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啊,发错图了,接的是1v输入v-,正输入50欧接地,正反馈是参考的手册里的图16电路,10k反馈 ...

楼主难道没有看到4楼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