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发一个斐讯插排TC1改造,基于ESP8266和阿里云IOT,含代码

楼主(2019-07-17):
看到坛友分享的贴子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pid10844421 我也买了一个排插,刚好手上有阿里云现成的代码就改造了一下。

拆开外包装的样子,做工真心不错:

开拆,首先拆掉底部的两颗螺丝:

接着用平口螺丝刀翘途中沿线位置把所有底部卡口都撬开就可以开盖了:

先瞧瞧原来的主控:

拆掉主控,技术不行啊,有些焊盘都掉了:

焊上排线,具体引脚定义参考上面apachectl的贴子:

排线的另一端,自己人肉打了标。

刚好手上有现成的nodemcu板子,接上:

再接上一个温湿度传感器,功能多多益善:

装回外壳,由于nodemcu体积有点大,只能这样放在外面了,幸好盖上盖子啥也看不到:

网页端控制软件,aliyun IoT Studio拖拽出来的。云端能正常控制,温湿度也正常显示。到此搞定。

下面是源代码:

阿里云端的配置,网上教程超级多,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建好一个产品,然后添加一个设备。在产品里面配置好“自定义功能”这些就是到时候nodemcu和控制端里面要用的字段:

设备详情页面,里面的ProductKey, DeviceName,DeviceSecret在esp8266代码里面需要用到

阿里云账号的区域,在代码里面要用到REGION_ID。我是上海地区的代码就填cn-shanghai

Password生成小工具是阿里云提供的,用于计算MQTT_PASSWD,或者根据规则自己算也可以。timestamp默认全用1234567890就可以

ESP8266代码,直接在Arduino里面写的,目标板子选nodemcu即可。两个###之间的是需要根据各自阿里云配置修改的地方。
#include <ESP8266WiFi.h>
/* 依赖 PubSubClient 2.4.0 */
#include <PubSubClient.h>
/* 依赖 ArduinoJson 5.13.4 */
#include <ArduinoJson.h>

#include <DHT.h>

/* 连接您的WIFI SSID和密码 */
#define WIFI_SSID         "###你的wifi名称###"
#define WIFI_PASSWD       "###你的wifi名称###"

/* 设备证书信息*/
#define PRODUCT_KEY       "###你的阿里云PRODUCT_KEY###"
#define DEVICE_NAME       "###你的阿里云DEVICE_NAME###"
#define DEVICE_SECRET     "###你的阿里云DEVICE_SECRET###"
#define REGION_ID         "###你的阿里云REGION_ID###"

/* 线上环境域名和端口号,不需要改 */
#define MQTT_SERVER       PRODUCT_KEY ".iot-as-mqtt." REGION_ID ".aliyuncs.com"
#define MQTT_PORT         1883
#define MQTT_USRNAME      DEVICE_NAME "&" PRODUCT_KEY

#define CLIENT_ID         "###你的阿里云DEVICE_NAME###|securemode=3,timestamp=1234567890,signmethod=hmacsha1|"
// 请使用以上说明中的加密工具或参见MQTT-TCP连接通信文档加密生成password。
// 加密明文是参数和对应的值(clientId${deviceName}deviceName${deviceName}productKey${productKey}timestamp1234567890)按字典顺序拼接
// 密钥是设备的DeviceSecret
#define MQTT_PASSWD       "###根据Password生成小工具算出来的密码,或者自己根据定义算出来的密码###"

#define ALINK_BODY_FORMAT         "{"id":"123","version":"1.0","method":"thing.event.property.post","params":%s}"
#define ALINK_TOPIC_PROP_POST     "/sys/" PRODUCT_KEY "/" DEVICE_NAME "/thing/event/property/post"

int LightSwitch = 0;
int LightSwitch1 = 0;
int LightSwitch2 = 0;
int CurtainSwitch = 0;
int CurtainSwitch1 = 0;
int CurtainSwitch2 = 0;

#define LightSwitchPin 5  //D1
#define LightSwitch1Pin 4  //D2
#define LightSwitch2Pin 15 //D8
#define CurtainSwitchPin 13  //D7
#define CurtainSwitch1Pin 14  //D5
#define CurtainSwitch2Pin 12  //D6

#define DHTPIN 10 //SD3

unsigned long lastMs = 0;
WiFiClient espClient;
PubSubClient  client(espClient);
DHT dht(DHTPIN, DHT11,15);

bool refreshStatus = false;

void callback(char *topic, byte *payload, unsigned int length)
{
    Serial.print("Message arrived [");
    Serial.print(topic);
    Serial.print("] ");
    payload[length] = '\0';
    Serial.println((char *)payload);
    DynamicJsonBuffer jsonBuffer;
    JsonObject& root = jsonBuffer.parseObject((char *)payload);
    if (!root.success())
    {
      Serial.print("parseObject(");
      Serial.print((char *)payload);
      Serial.println(") failed");
    }
    else
    {
      //###下面json里面的字段需要根据你产品定义里面的功能字段做修改###
      JsonObject& params = root["params"];
      if(params.containsKey("LightSwitch"))
      {
        LightSwitch = params["LightSwitch"];
        Serial.print("LightSwitch: ");
        Serial.print(LightSwitch);
      }
      if(params.containsKey("LightSwitch1"))
      {
        LightSwitch1 = params["LightSwitch1"];
        Serial.print("LightSwitch1: ");
        Serial.print(LightSwitch1);
      }
      if(params.containsKey("LightSwitch2"))
      {
        LightSwitch2 = params["LightSwitch2"];
        Serial.print("LightSwitch2: ");
        Serial.print(LightSwitch2);
      }
      if(params.containsKey("CurtainSwitch"))
      {
        CurtainSwitch = params["CurtainSwitch"];
        Serial.print("CurtainSwitch: ");
        Serial.print(CurtainSwitch);
      }
      if(params.containsKey("CurtainSwitch1"))
      {
        CurtainSwitch1 = params["CurtainSwitch1"];
        Serial.print("CurtainSwitch1: ");
        Serial.print(CurtainSwitch1);
      }
      if(params.containsKey("CurtainSwitch2"))
      {
        CurtainSwitch2 = params["CurtainSwitch2"];
        Serial.print("CurtainSwitch2: ");
        Serial.print(CurtainSwitch2);
      }
    }
    refreshStatus = true;
}

void wifiInit()
{
    WiFi.mode(WIFI_STA);
    WiFi.begin(WIFI_SSID, WIFI_PASSWD);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1000);
        Serial.println("WiFi not Connect");
    }

    Serial.println("Connected to AP");
    Serial.println("IP address: ");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Serial.print("espClient [");

    client.setServer(MQTT_SERVER, MQTT_PORT);   /* 连接WiFi之后,连接MQTT服务器 */
    client.setCallback(callback);
}

void mqttCheckConnect()
{
    while (!client.connected())
    {
        Serial.println("Connecting to MQTT Server ...");
        if (client.connect(CLIENT_ID, MQTT_USRNAME, MQTT_PASSWD))

        {

            Serial.println("MQTT Connected!");

        }
        else
        {
            Serial.print("MQTT Connect err:");
            Serial.println(client.state());
            delay(5000);
        }
    }
}

void mqttIntervalPost()
{
    float h = dht.readHumidity();
    float t = dht.readTemperature();
    if (isnan(h) || isnan(t)) {
      Serial.println("Failed to read from DHT sensor!");
      return;
    }

    char param[128];
    char jsonBuf[256];
    //###下面json里面的字段需要根据你产品定义里面的功能字段做修改###
    sprintf(param,
          "{"Temperature":%f,"Humidity":%f,"LightSwitch":%d,"LightSwitch1":%d,"LightSwitch2":%d,"CurtainSwitch":%d,"CurtainSwitch1":%d,"CurtainSwitch2":%d}"
          ,t
          ,h
          ,LightSwitch
          ,LightSwitch1
          ,LightSwitch2
          ,CurtainSwitch
          ,CurtainSwitch1
          ,CurtainSwitch2);
    sprintf(jsonBuf, ALINK_BODY_FORMAT, param);
    Serial.println(jsonBuf);
    boolean d = client.publish(ALINK_TOPIC_PROP_POST, jsonBuf);
    Serial.print("publish:0 失败;1成功");
    Serial.println(d);
}

void setup()
{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 Initialize the LED_BUILTIN pin as an output
    pinMode(LightSwitchPin, OUTPUT);
    pinMode(LightSwitch1Pin, OUTPUT);
    pinMode(LightSwitch2Pin, OUTPUT);
    pinMode(CurtainSwitchPin, OUTPUT);
    pinMode(CurtainSwitch1Pin, OUTPUT);
    pinMode(CurtainSwitch2Pin, OUTPUT);

    /* initialize serial for debugging */
    Serial.begin(115200);
    Serial.println("Demo Start");

    wifiInit();
    dht.begin();
}

// the loop function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IO输出
    if(LightSwitch)
    {
      digitalWrite(LightSwitchPin, HIGH);
    }
    else
    {
      digitalWrite(LightSwitchPin, LOW);
    }
    if(LightSwitch1)
    {
      digitalWrite(LightSwitch1Pin, HIGH);
    }
    else
    {
      digitalWrite(LightSwitch1Pin, LOW);
    }
    if(LightSwitch2)
    {
      digitalWrite(LightSwitch2Pin, HIGH);
    }
    else
    {
      digitalWrite(LightSwitch2Pin, LOW);
    }
    if(CurtainSwitch)
    {
      digitalWrite(CurtainSwitchPin, HIGH);
    }
    else
    {
      digitalWrite(CurtainSwitchPin, LOW);
    }
    if(CurtainSwitch1)
    {
      digitalWrite(CurtainSwitch1Pin, HIGH);
    }
    else
    {
      digitalWrite(CurtainSwitch1Pin, LOW);
    }
    if(CurtainSwitch2)
    {
      digitalWrite(CurtainSwitch2Pin, HIGH);
    }
    else
    {
      digitalWrite(CurtainSwitch2Pin, LOW);
    }
    //提交数据
    if ((millis() - lastMs >= 60000) || refreshStatus)
    {
        refreshStatus = false;
        lastMs = millis();
        mqttCheckConnect();
        /* 上报消息心跳周期 */
        mqttIntervalPost();
    }
    client.loop();
    Serial.println("Loop!");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turn the LED on (HIGH is the voltage level)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 turn the LED off by making the voltage LOW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

楼主:
贴一张串口日志图,证明代码是工作的 。开机默认所有继电器都关闭了,需要可以自己修改默认策略,也可以改成掉电保存上一次的状态啥的。

15:50:37.598 -> Loop!
15:50:39.578 -> Loop!
15:50:41.602 -> Loop!
15:50:43.584 -> Loop!
15:50:45.596 -> Loop!
15:50:47.598 -> Loop!
15:50:49.608 -> Connecting to MQTT Server ...
15:50:49.678 -> MQTT Connected!
15:50:49.713 -> {"id":"123","version":"1.0","method":"thing.event.property.post","params":{"Temperature":31.000000,"Humidity":13.000000,"LightSwitch":0,"LightSwitch1":0,"LightSwitch2":0,"CurtainSwitch":0,"CurtainSwitch1":0,"CurtainSwitch2":0}}
15:50:49.713 -> publish:0 失败;1成功1
15:50:49.713 -> Loop!
15:50:51.705 -> Loop!
15:50:53.710 -> Loop!
15:50:55.714 -> Loop!
15:50:57.686 -> Loop!
15:50:59.693 -> Loop!
15:51:01.722 -> Message arrived [/sys/a1myZkJoTPx/esp8266_01/thing/service/property/set] {"method":"thing.service.property.set","id":"944037471","params":{"LightSwitch1":1},"version":"1.0.0"}
15:51:01.722 -> LightSwitch1: 1Loop!
15:51:03.757 -> {"id":"123","version":"1.0","method":"thing.event.property.post","params":{"Temperature":32.000000,"Humidity":13.000000,"LightSwitch":0,"LightSwitch1":1,"LightSwitch2":0,"CurtainSwitch":0,"CurtainSwitch1":0,"CurtainSwitch2":0}}
15:51:03.757 -> publish:0 失败;1成功1
15:51:03.757 -> Loop!
15:51:05.766 -> Loop!
15:51:07.753 -> Message arrived [/sys/a1myZkJoTPx/esp8266_01/thing/service/property/set] {"method":"thing.service.property.set","id":"944038010","params":{"LightSwitch1":0},"version":"1.0.0"}
15:51:07.753 -> LightSwitch1: 0Loop!
15:51:09.805 -> {"id":"123","version":"1.0","method":"thing.event.property.post","params":{"Temperature":32.000000,"Humidity":13.000000,"LightSwitch":0,"LightSwitch1":0,"LightSwitch2":0,"CurtainSwitch":0,"CurtainSwitch1":0,"CurtainSwitch2":0}}
15:51:09.805 -> publish:0 失败;1成功1
15:51:09.805 -> Loop!
15:51:11.797 -> Loop!
15:51:13.815 -> Message arrived [/sys/a1myZkJoTPx/esp8266_01/thing/service/property/set] {"method":"thing.service.property.set","id":"944038559","params":{"LightSwitch":1},"version":"1.0.0"}
15:51:13.815 -> LightSwitch: 1Loop!
15:51:15.862 -> {"id":"123","version":"1.0","method":"thing.event.property.post","params":{"Temperature":32.000000,"Humidity":13.000000,"LightSwitch":1,"LightSwitch1":0,"LightSwitch2":0,"CurtainSwitch":0,"CurtainSwitch1":0,"CurtainSwitch2":0}}
15:51:15.862 -> publish:0 失败;1成功1
15:51:15.862 -> Loop!
15:51:17.850 -> Loop!
15:51:19.872 -> Message arrived [/sys/a1myZkJoTPx/esp8266_01/thing/service/property/set] {"method":"thing.service.property.set","id":"944039031","params":{"LightSwitch":0},"version":"1.0.0"}
15:51:19.872 -> LightSwitch: 0Loop!
15:51:21.906 -> {"id":"123","version":"1.0","method":"thing.event.property.post","params":{"Temperature":32.000000,"Humidity":13.000000,"LightSwitch":0,"LightSwitch1":0,"LightSwitch2":0,"CurtainSwitch":0,"CurtainSwitch1":0,"CurtainSwitch2":0}}
15:51:21.906 -> publish:0 失败;1成功1
15:51:21.906 -> Loop!
15:51:23.892 -> Loop!
15:51:25.898 -> Loop!
15:51:27.905 -> Message arrived [/sys/a1myZkJoTPx/esp8266_01/thing/service/property/set] {"method":"thing.service.property.set","id":"944039692","params":{"CurtainSwitch1":1},"version":"1.0.0"}
15:51:27.905 -> CurtainSwitch1: 1Loop!
15:51:29.952 -> {"id":"123","version":"1.0","method":"thing.event.property.post","params":{"Temperature":32.000000,"Humidity":13.000000,"LightSwitch":0,"LightSwitch1":0,"LightSwitch2":0,"CurtainSwitch":0,"CurtainSwitch1":1,"CurtainSwitch2":0}}
15:51:29.952 -> publish:0 失败;1成功1
15:51:29.952 -> Loop!
15:51:31.940 -> Loop!
15:51:33.940 -> Loop!
15:51:35.948 -> Loop!
15:51:37.958 -> Loop!
15:51:39.943 -> Loop!
15:51:41.942 -> Loop!

网友A:
牛,就是不知道插座哪里买的。

网友:
牛,插座咸鱼或者淘宝有,六七十块

网友:
酷!流行改插座了么。

网友:
刚63买了一个

网友:
TC1太大了  还是DC1比较好

网友:
缺了个电流检测

网友:
网页端这个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就是不知道插座哪里买的。

咸鱼搜TC1插座就有,一般65左右包邮

网友B(2019-11-04):
楼主你好,我复制了主楼的代码在arduino中编译通不过,能把ino文件共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
183这行老是通不过,请楼主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复制了主楼的代码在arduino中编译通不过,能把ino文件共享一下吗?谢谢! ...

ino文件就是一纯文本,我把我这边的密码等信息删除了。应该是跟楼主位的信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ino文件就是一纯文本,我把我这边的密码等信息删除了。应该是跟楼主位的信息一样的。

谢谢!已搞定,我拷贝后#define的后面有非英文空格引起的问题。
另外一开始无法连接阿里云mqtt,修改pubsubclient.h中MQTT_MAX_PACKET_SIZE的值, 最好要大于1024, MQTT_KEEPALIVE 大于60解决。

网友:
膜拜一下!!!

网友:
膜拜下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