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颗芯片的电调,用于无人机,电动工具(视频)

楼主(2019-07-17):
芯片的高集成度,对无人机,电动工具等空间受限的应用场景来说就格外重要,这里说说2颗芯片的电调方案:
2颗芯片的电调照片:

1、主芯片,集成了MCU和MOS驱动,是江苏宏云的JMT28F003G3
2 、MOS是华润的,30V/80A
3、无人机电调视频链接如下,启动不抖动,不反转。
https://tv.sohu.com/v/dXMvMzQyND ... QwMi5zaHRtbA==.html

视频也可以下载:

网友:
这个MOS挺有意思

网友A:
终于见到这种mos了,有资料了吗

网友B:
没看到运放,这个相电流怎么采集呢?单片机内部集成了运放吗?

网友C:
mos型号是多少?搜了一下CRP80F没搜到

网友D:
这个MOS 估计还是厂家的样片。
上次有个代理商向我推荐,明天问他要个完成的手册。
除非项目没办法,确实要用这种尺寸封装的,不然怕用了这个型号,渠道不好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MOS 估计还是厂家的样片。
上次有个代理商向我推荐,明天问他要个完成的手册。
除非项目没办法,确实要 ...

这个顶面要是金属的就更好了,直接贴散热片或金属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MOS 估计还是厂家的样片。
上次有个代理商向我推荐,明天问他要个完成的手册。
除非项目没办法,确实要 ...

这输出只能走过孔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输出只能走过孔啊

看PHASE和VDD的位置,内部应该没有做成一整个芯片的形式,各个管应该还是分开的,所以出现了这种布局非最佳的状态

网友F:
带个大桨试一下。最好是大疆2313电机配螺旋桨。
一定是无感FOC了吧!楼主做电机驱动蛮执着,赞一个!
现在做集成式的,我觉得STSPIN32F0A比较不错。

那个电容不要这样装,很容易连根拔出,如果用FOC,电容也要那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MOS 估计还是厂家的样片。
上次有个代理商向我推荐,明天问他要个完成的手册。
除非项目没办法,确实要 ...

不错,在航模行业,这类MOS应该挺有前途

网友G:
楼主试验成功了?成本算下来多少啊?

网友:
这MOS封装少见啊……

网友H:
这样mos不利于散热

网友:
期待楼主试验结果

网友I:
这个mos啥型号  封装尺寸多大的。

网友J:
不懂的路过,电调就是电机调速控制器吗?

网友:
内阻还是大些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PHASE和VDD的位置,内部应该没有做成一整个芯片的形式,各个管应该还是分开的,所以出现了这种布局非最 ...

这个封装18mohm 能持续14.5A我表示怀疑

网友K:
还要用两颗芯片,还是集成度不够,可以看看英飞凌的iMotion

网友:
淘宝没有卖的啊。

网友:
想问下怎么散热。搞了R2000得模块裸板一直在测试,一直跑着,烫得厉害,准备把底部散热铝材做成散热片壮,增大散热面积,其他不方便跟铝材接触的地方用导热垫跟铝材接触。

网友L:
这个确实不错啊,12对极的电机不知道最高转速能上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见到这种mos了,有资料了吗

10x10封装,一个里面集成了6颗NMOS,30V,80A,Rds (3-5豪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运放,这个相电流怎么采集呢?单片机内部集成了运放吗?

宏云芯片集成运放是标配,但是这款是方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型号是多少?搜了一下CRP80F没搜到

是华润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MOS 估计还是厂家的样片。
上次有个代理商向我推荐,明天问他要个完成的手册。
除非项目没办法,确实要 ...

不是的,见上面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带个大桨试一下。最好是大疆2313电机配螺旋桨。
一定是无感FOC了吧!楼主做电机驱动蛮执着,赞一个!
现在 ...

这个就是大疆的2312电机,9450浆。

目前这款是方波的,是在宏云003plus上集成了驱动。后续做宏云的2808G3,是在1808R基础上集成驱动,做FOC的,我们已经拿到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试验成功了?成本算下来多少啊?

芯片等元件在10元左右,PCB四层板小批量会贵一些,大批量的成本也就十来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mos啥型号  封装尺寸多大的。

10x10,见上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懂的路过,电调就是电机调速控制器吗?

百度:电调,全称电子调速器,英文Electronic Speed Control,简称ESC。针对电机不同,可分为有刷电调和无刷电调。它根据控制信号调节电动机的转速。

通常说无人机电调,就是用于无人机的BLDC无感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mos不利于散热

应该不会太好

楼主:
3-5豪欧,见上面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封装18mohm 能持续14.5A我表示怀疑

3-5豪欧,虽然说mos是80A,但是估计也就扛得住10几A。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确实不错啊,12对极的电机不知道最高转速能上多少。

大疆2312电机,7对极(14极),960KV,12V下,1万转。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要用两颗芯片,还是集成度不够,可以看看英飞凌的iMotion

这款是80A的MOS。现在低功率的单芯片很多,电流大的,比较少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3-5豪欧,虽然说mos是80A,但是估计也就扛得住10几A。

这封装80A peak还真敢写啊 不知道脉宽多少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大疆的2313电机,9450浆。

做方波的我觉得没有太大价值了,这个市场已经很烂了。做电动工具应该不会太好。
如果能够把无感FOC做好,价格低廉,可以找好盈科技、中特威、飞盈佳乐等等去推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方波的我觉得没有太大价值了,这个市场已经很烂了。做电动工具应该不会太好。
如果能够把无感FOC做好, ...

言之有理。

有些人嫌FOC的力不够,目前方波在其他应用还是挺多的,他们感觉还是方波有劲。当然无人机市场并不大,随随便便一个电机控制市场的电机用量都比无人机用量大,纯粹是好玩。但就方波无人机电调的成本看,这款竞争力也还是比较强的,相当于1.x元的003plus,加上一个nmos 驱动芯片1.x元(如果要更低成本,用三极管驱动,0.x元),启动,加速等性能也不差,一个电调做下来,成本还是比较低的。

FOC无人机电调,早就转过,只是没有专门打板,因为拿到宏云的2808G3,集成了驱动,后面也会打一个FOC无人机电调板做测试。

网友:
关注MOS,有代理信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电调,全称电子调速器,英文Electronic Speed Control,简称ESC。针对电机不同,可分为有刷电调和 ...

谢谢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言之有理。

有些人嫌FOC的力不够,目前方波在其他应用还是挺多的,他们感觉还是方波有劲。当然无人机市 ...

就算飞起来,还有可靠性问题,特别是50V,100A那种,用的比较多。
期待你的视频哈!

网友:
这怎么散热

网友M:
楼主,这个集成3路半桥找谁购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这个集成3路半桥找谁购买呢?

上面说了江苏宏云
mcu集成了mos driver

网友:
这种集成度好高,不错,无线充电的H桥也是这种集成MOS。

网友M:
引用 网友D:
这个MOS 估计还是厂家的样片。
上次有个代理商向我推荐,明天问他要个完成的手册。
除非项目没办法,确实要 ...

你好,可以介绍一下代理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好,可以介绍一下代理商吗?

请联系了一下江苏宏云,华润应该是他们的合作伙伴,宏云高压FOC吊扇的方案也有用华润的IPM。

网友(2019-10-30):
引用 网友D:
这个MOS 估计还是厂家的样片。
上次有个代理商向我推荐,明天问他要个完成的手册。
除非项目没办法,确实要 ...

不知道这个价格怎样

网友:
这个开发板哪里有卖

网友:
真猛哦,6个mos集成到一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