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必读:AD软件外形层及非金属化孔及槽的标准及规范

楼主(2019-07-17):
对于大部分用AD设计的工程师都是乱用KEEPOUT层及机械层层,导致PCB工厂CAM工程师傻傻的分不清,导致漏开或多开非金属化过孔及非金属化槽的现像天天发生,特此确定以下标准,如果以标准相冲突而导致的PCB售后问题,嘉立创一律免责,对于对于标准不清楚的尽管提问,我们为你答疑:

标准如下:
1)当外形用机械1层,及KEEPOUT层同时存在时,以机械层为优先原则,所有的板内非金属槽,及非金属化过孔则以机械层为标准,KEEPOUT层在PCB工厂制作PCB时分略掉!
2)当外形层有多个机械层,如:存在机械1层,机械2层,则以小的机械层为准!
3)如果外形层只有一层,如用KEEPOUT层或是机械层,那么只要外形用那层,所有的板内非金属槽,及非金属化过孔都统一以外形层为准,外形层是机械层则板内非金属化过孔及非金属化槽也只认机械层,KEEPOUT层会分略掉,如果外形层是KEEPOUT层则板内非金属化过孔及非金属化槽也只认KEEPOUT层,机械层会分略掉!

注:
1)嘉立创如果以上面规则冲突的地方,将执行新的标准及规定,客户如果文件以规定相冲突的地方,也请尽快调整,上面的规定兼顾了标准画法及客观现状的事实
2)用KEEPOUT层做为外形层有风险,,因为AD版本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兼容的情况,导致转不出KEEPOUT层被禁掉及锁定的情况存在
3)机械层,机械层有1-16个层,在PCB生产制作之时,只认外形层放在机械机层,如果放在机械1层,那么你的非金属化过孔及非金属化槽必须放在同一层
4)如果客户不按标准设计,嘉立创将免责!
5)大家实在不放心,建议大家一定一定用下载嘉立创下单助手下单,选择确认生产稿!

网友A:
如果外形用机械层1,能看到板的外形吗?或者以后能支持吗?

网友B:
意味着以后最终文件只能出现Mechanical 1 layer。keep out layer只能在layout的过程中使用,最终都要删掉。
PCB封装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意味着以后最终文件只能出现Mechanical 1 layer。keep out layer只能在layout的过程中使用,最终都要删掉。 ...

不是这样理解的。

按楼主规则
如果您在Mechanical 1 layer和keep out layer中都画了外型数据,那么你只要保证Mechanical 1 layer中有完整的外型数据(包含板边框和槽,NPTH圆孔等等),keep out layer的数据要不要删除以及是否正确,对PCB制板已经没有影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样理解的。

按楼主规则

但我习惯了只用keep out layer,几乎不用Mechanical layer1。所以不可能用两个layer同时去画板子外框。

网友:
支持!也好改掉自己的不良习惯!以前只用keep out layer,几乎不用Mechanical layer1。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我习惯了只用keep out layer,几乎不用Mechanical layer1。所以不可能用两个layer同时去画板子外框。 ...

一样的对你没有影响,
当板子只有keepout层有外型的时候,那我们就使用keepout来做外型处理
只要你保证keeptout层有完整的外型数据,我们也不会做错外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我习惯了只用keep out layer,几乎不用Mechanical layer1。所以不可能用两个layer同时去画板子外框。 ...

那是你自己的规则,你可以自己用,但JLC板厂现在按正确的规则做,你可以让其它认你规则的厂做。

网友:
似乎是AD17(含)以上的版本,如果处理旧版本的文件,在版本转换的过程中,KEEPOUT层会被强制转换为真正的禁止布线层,这样出Gerber的话,用KEEPOUT画的板框会出不来,所以升级到17以上的用户处理旧文件需要十分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我习惯了只用keep out layer,几乎不用Mechanical layer1。所以不可能用两个layer同时去画板子外框。 ...

如果只用一个层画外层没内无金属化槽,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外形用机械层1,能看到板的外形吗?或者以后能支持吗?

我试过,可以

网友:
改成这样很好,以后不用再删KEEPOUT了

网友:
一直都是Keepout层和机械1层同时存在,Keepout层有的,机械1层也一定复制粘贴同时存在,各有各的作用:
Keepout层做电气上的约束,防止电气布线通过;
机械1层做加工层:板子外形,板内非金属孔、槽。
凡是机械1层表达的板子外形,板内非金属孔、槽等,肯定是禁止电气布线的,所以同时存在。

网友:
导出gerber的时候,直接禁止所有机械层

网友D:
现在我器件3D模型在机械1层,Keepout层做板子外形,板内非金属孔、槽,这样是否可行?还是要把器件3D模型改到其他机械层,然后以机械1层做板子外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我器件3D模型在机械1层,Keepout层做板子外形,板内非金属孔、槽,这样是否可行?还是要把器件3D模型改 ...

你这样的结果是,我们会分略掉机械1层,机械1层直接不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样的结果是,我们会分略掉机械1层,机械1层直接不管

明白,那现在我的板子就没有影响。有时间把3D模型改到其他机械层,以机械1层做板框,规范化

网友:
画板时候很简单的处理办法,画完keepout层或者机械1以后,相互复制一份,保证这俩层数据一样,送到哪个板厂都没问题····

网友:
开方形过孔呢?

网友E:
假设之前我做了两次没有问题的PCB工程,我现在返单,是不是也没有问题?

还是说也必须检查下,要满足规则?

网友:
很多元件封装自带Mechanical layer1,Mechanical layer2,Mechanical layer3,  所以用Mechanical layer1会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假设之前我做了两次没有问题的PCB工程,我现在返单,是不是也没有问题?

还是说也必须检查下,要满足规则 ...

返单使用的是 Gerber,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最不易出错的方法:请帮提供唯一正确外型层的资料过来。
关于外形,全部帮放到机械1层(含板内的无铜槽孔),禁上布线层的内容,全帮删掉;或者帮提供完整正确的GERBER文件(转前一定要帮设置好过孔是 盖油还是开窗)也可以解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假设之前我做了两次没有问题的PCB工程,我现在返单,是不是也没有问题?

还是说也必须检查下,要满足规则 ...

返单的一切都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返单的一切都不会出问题

好的,支持楼主

网友:
帮我 看看,这张图以什么层为外形,开孔层?

网友:
于是我换成了 KiCad EDA。

楼主:
本次公布标准是最终的标准,大家要关注一下

网友:
外框是KEEPOUT,KEEPOUT为准;
外框是机械1,机械1为准;
外框是KEEPOUT和机械1同时存在,机械1为准。

两者都兼顾到了,很用心了!

网友:
机械层与电气层在画图过程中的功能本来就不一样,支持按标准制作

网友:
有时间用KEEPOUT画外框主要是为了  铺铜限制,按标准就得用两层处理了吧,另外里面开孔的地方也得用机械1

网友:
支持新标准,早就该出这样的标准了。
小助手及时更新就好了,以机械层为边界进行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