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51 比STM32f030外设更丰富,030只有性价比的优势了?

楼主(2019-07-17):
STM32F051 比STM32f030外设更丰富, 030只有性价比的优势了?

楼主:
感觉030唯一的优势  就是有TSSOP20封装,,这封装是使用量最大的。

网友:
性价比难道不是一个产品最重要的竞争力之一?

网友:
030的rtc不能单独供电,这个比较坑

网友:
030、070最低供电2.4V,也很坑,基本不能用2节电池供电了。
其他系列大部分都是最低2.0V。

楼主:
感觉051系列还是不错 就是没有TSSOP20这种比较适合手焊的小封装类别。

网友:
030选择多不少,051的flash最大就那么个64KB,不够用

网友:
能用030我绝对不用051,就是因为便宜

网友(2019-10-19):
引用 楼主:
感觉030唯一的优势  就是有TSSOP20封装,,这封装是使用量最大的。

这个价格贵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