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63 收发距离很短,什么原因引起

楼主(2019-07-17):
SI4463采购的是现成的模块+弹簧天线。
在普通办公室(少许障碍物、墙+玻璃门),20K传输速率,通信距离很短,只有20米左右。

改变通讯速率为5K  10K 20K 测试结果发现,通信距离同样的没有多大改变!问题点出在哪里?

没有专门的射频仪器,所以用现成的 模块,而且,不同厂家的模块和天线也试过,效果一样。

问题点大概会出现在哪里?正常情况 20K速率  SI4463空旷传输距离200、300米可以达到吗?

附图为我的WDS工程配置。  谢谢!

楼主:
目前 数据收发是正常的,发射功率 已经调到了最高 0x7F。主要问题是距离短。

网友A:
模块是收发一体的吗?
如果是,请检查射频单刀双掷开关的状态,是否处于正确的T/R状态?
部分模块会把这个开关接在GPIO2/GPIO3上,也有直接引出,由用户MCU控制的。

100mW的话,无障碍通信300米应该是轻轻松松的

网友:
测量下晶振频率看相差大不大,4463可以调节内部匹配电容来微调频率。

网友B:
4463不带天线和匹配电路我测试过都能传一定的距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463不带天线和匹配电路我测试过都能传一定的距离的。

请问你选择的传输速率是多少 ?还有 可以提示一下,该注意哪个地方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是收发一体的吗?
如果是,请检查射频单刀双掷开关的状态,是否处于正确的T/R状态?
部分模块会把这个 ...

我们采购的模块,模块是收发一体的,而且 GPIO 是没有引出的。
在初始化的时候有 下面的这一句话的配置:

    //4463的GDO2,GDO3控制射频开关,  33 ,32
    //发射时必须: GDO2=0,GDO3=1
    //接收时必须: GDO2=1,GDO3=0
    SI446X_GPIO_CONFIG( 0, 0, 33|0x40, 32|0x40, 0, 0, 0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你选择的传输速率是多少 ?还有 可以提示一下,该注意哪个地方吗?谢谢! ...

距离近是个综合性的问题,可能是硬件、也可能是软件,或者是上面兄弟说的模拟开关的配置问题,要具体分析的。你得自己先排除掉哪些没有问题的,我们好帮忙分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采购的模块,GPIO 是没有引出的。
在初始化的时候有 下面的这一句话的配置:

你就说你买的哪家的吧,我看是不是我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说你买的哪家的吧,我看是不是我用过的。

具体模块的公司名称就不提供了,因为如果提供公司名称这个在论坛里面不知算不算是违规 ,我就发两个图片上来好吗?
特别说明的一点是:现在不是说模块有问题,而是我应该先从自已的软件上找原因,模块有问题的机率相信是比较小的!
哈哈。。   天线配的大概是3.2CM 的 螺旋弹簧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距离近是个综合性的问题,可能是硬件、也可能是软件,或者是上面兄弟说的模拟开关的配置问题,要具体分析 ...

我目前能排查的,硬件 电源供电是正常的(3.3V),SI4463初始化也能顺利通过,在初始化的时候能读到SI4463的信息,而且2个模块之间能正常数据收发(收发的数据是正确的,就是距离很近)!
这应该说明 基本的硬件电路(SI4463与MCU之间)是正常的,发射功率也是调到最大 0x7F.  GPIO 的配置 也检查过。

网友C:
中心频率搞错了吧  买的800多M的版本?

楼主:
是不是每次发送和接收的之前都要重新设置GPIO?

   发送数据前:
   GDO2=0,GDO3=1

  发送完数据,进入接收等待,
   GDO2=1,GDO3=0

然后。。。。。。。下一轮循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每次发送和接收的之前都要重新设置GPIO?

   发送数据前:

当然是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每次发送和接收的之前都要重新设置GPIO?

   发送数据前:

一种是每次发送前都需要配置GPIO,另外还有种自动模式,连到模拟开关的两个GPIO设置成CTS,自动根据收发设置GPIO高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中心频率搞错了吧  买的800多M的版本?

4463是 119MHz 至 1050 MHz频段的。另外还有个4438是433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4463是 119MHz 至 1050 MHz频段的。另外还有个4438是433的。

根据外围电路的参数 区分不懂频段的

网友:
主要看GPIO那一项, 那是控制射频开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4463是 119MHz 至 1050 MHz频段的。另外还有个4438是433的。

不通得频段用的元件不同,你还是确认下是不是买错了

网友D:
我在使用着4463时,测量过了频率,灵敏度什么的都没有问题,空旷地传输距离目测只有7,80米远,不带AP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看他们的说有2KM,差距有大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在使用着4463时,测量过了频率,灵敏度什么的都没有问题,空旷地传输距离目测只有7,80米远,不带AP的,不 ...

2km是理想条件下,最低速率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2km是理想条件下,最低速率吧

就在WDS上配上10k的速率(实际在寄存器上是100000的数值),一般的传输距离大概是多少米算合格的呀?

楼主:
我估计 是GPIO2  GPIO3没配好,这几天在外面,下星期回去 再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估计 是GPIO2  GPIO3没配好,这几天在外面,下星期回去 再试一下

这个GPIO2,GPIO3是用来控制收发的吗?
我是想如果没有控制好的话,那不一次都无法正常收发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在WDS上配上10k的速率(实际在寄存器上是100000的数值),一般的传输距离大概是多少米算合格的呀?
谢谢 ...

100mW的话,几百米是轻轻松松的。天线好点,环境合适,到几公里也是轻轻松松。

网友D:
100mw是在哪个地方配置呀,谢谢!天线是么有问题的,这点可以保证。
我的离几百米差的好远,请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mw是在哪个地方配置呀,谢谢!天线是么有问题的,这点可以保证。
我的离几百米差的好远,请帮忙指导一下 ...

通过 WDS软件  或者  API命令   配置 发射功率 。

网友F:
查一下无线发射时,电源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 WDS软件  或者  API命令   配置 发射功率 。

发射功率,用工具测量过了,有20dbm,应该是最大功率了吧,但是距离还是达不到你们说的几百米。
还有WUT你们用什么方式来测量的
我想的是用万用表串进去测量电流,只能先把休眠时间设为几秒,你们是这样的方式测量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查一下无线发射时,电源如何。。。

电源使用的是外部的5V供电的,还并没有用电池供电,应该是稳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源使用的是外部的5V供电的,还并没有用电池供电,应该是稳定的

这个模块的供电电压是3.3V吧?还测一下排除一下!

网友:
自己做板子用弹簧天线,好像效果还没有之前买的模块,用一根导线效果好

网友G:
掐指一算,应该是SPDT 控制错了。

网友:
2km是可视距离吧

楼主:
目前 空旷距离 大概200米左右   20K速率
软件的GPIO的配置没有改动:
    //4463的GPO2,GDO3控制射频开关,  33 ,32
    //发射时必须: GDO2=0,GDO3=1
    //接收时必须: GDO2=1,GDO3=0
    SI446X_GPIO_CONFIG( 0, 0, 33|0x40, 32|0x40, 0, 0, 0 );

对GPIO2  GPIO3 应该是这样理解 才对:
1、这个两口的功能都是一样的,都可以通过软件配置不同的应用功能。
2、按上述配置了之后,模块在发射和接收模式的时候IO的状态是自动会改变以的(发送时,GPIO2=0,GPIO3=1; 接收时,GPIO2=1,GPIO3=0)。

这是个人的理解。。。 如果有错误 请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模块的供电电压是3.3V吧?还测一下排除一下!

我没有说清除,外部用5v输入的,实际给4463供的是3.3V的,有一个DCDC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 空旷距离 大概200米左右   20K速率
软件的GPIO的配置没有改动:
    //4463的GPO2,GDO3控制射频开关 ...

是的,这个IO是只要配置了后,在启动发射和转为接收时,芯片怎么会输出这2个IO口的翻转的。
我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距离比较短,还找不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掐指一算,应该是SPDT 控制错了。

请问,你这里说的SPDT是指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