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靠谱点的STM32编程器,7元的stlink经常USB通讯错误!

楼主(2019-07-17):
求推荐一个靠谱点的STM32编程器,7元的stlink经常USB通讯错误!  时好时坏 ,驱动是装了卸  ,,卸了装,反反复复.

网友:
把stlink的 电源 电容加大。

网友A:
对, 或者 不要 用 STLINK上的供电,  板子独立供电

网友B:
JLink V10 Pro,用得很爽,速度快

网友C:
我比较过原装和各种仿的PCBA,唯有这个仿的又好又便宜。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33&_u=hanig00b6

网友: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网友:
至少弄个jlink v9 用用吧。

网友:
浪费的那些时间,值不值7元?
ST-Link上的物料,值不值7元?

不要说花半年工资的代价整一套趁手的工具,你起码花半天的工资代价吧?

网友:
淘宝上十几块钱的stlink v2挺好用呀,我都是一次买三四个,坏了直接扔垃圾桶。正常情况一般总能用几个月吧。

网友D:
https://github.com/leiyitan/Stlink_V2.1_PCB
我做了一百个,很好用,还没见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对, 或者 不要 用 STLINK上的供电,  板子独立供电

最近也在研究编程器  你十年前的作品 好厉害

网友:
7块钱也敢用,真牛逼。老老实实的买七八十块钱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近也在研究编程器  你十年前的作品 好厉害

已经不行了,  已经末落了... 有更好的代替品了...

网友F:
7-8块的很好用啊,没出过问题,还改了V2.1带串口的,编程串口通讯一个搞定

网友:
不用JLINK,你永远不知道STLINK有多难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7-8块的很好用啊,没出过问题,还改了V2.1带串口的,编程串口通讯一个搞定

楼上怎么改的,,推荐哈文章链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github.com/leiyitan/Stlink_V2.1_PCB
我做了一百个,很好用,还没见坏的

做了这么多!

网友:
太抠门了

网友G:
你就买一个jlink不行吗  两包烟钱

网友:
我自己使用时  都是板子自供电  仿真器不对外输出

网友:
7块钱?你买14块的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就买一个jlink不行吗  两包烟钱

jlink可靠性就高一些吧?不会出现那种USB通讯错误?记得以前jlink最多的问题就是掉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jlink可靠性就高一些吧?不会出现那种USB通讯错误?记得以前jlink最多的问题就是掉固件。 ...

现在淘宝买个盗版V9挺好用的 没出现过丢固件

网友H:
引用 网友B:
JLink V10 Pro,用得很爽,速度快

推荐一个山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推荐一个山上的

山上的用Jlink V10,也很好用,某宝两百多。Pro山上的某宝也要一千多。

网友:
你竟然用7元的,太有钱了吧,我都是用1元POS机自制的

网友:
另外再好的STLINK可能也挡不住你的那一根烂数据线(我猜测的)

网友:
STM32编程器我在用CMSIS-DAP类的   elink 野火DAP都用过 感觉还是挺好用的  也不贵

网友:
无语了,7块的stlink!!!

网友:
真的太便宜了吧,这几块钱的东西用着也不放心,出麻烦还不够费工夫的。

网友I(2019-08-21):
引用 网友D:
https://github.com/leiyitan/Stlink_V2.1_PCB
我做了一百个,很好用,还没见坏的

重画Stlink_V2.1的PCB,使能够装进以前CH340,USB转串口同款铝合金成品外壳中。

--------------------------------------------------------

请教,这个铝合金成品外壳哪有卖,大概多少钱?能否提供个链接?谢谢!

网友:
楼主问的是编程器,量产用的?用正点原子的就好,便宜好用,支持型号新。以前的EP968也好用,不过有点贵,也停止更新了,新的型号要找原作者定制开发。

网友D:
引用 网友I:
重画Stlink_V2.1的PCB,使能够装进以前CH340,USB转串口同款铝合金成品外壳中。

---------------------- ...

【豪劲数码配件】https://m.tb.cn/h.e9PwlYn?sm=b39860
我都自己开源了,你自己做一些自己来用,不要做一些放到淘宝去卖
V2.1的固件本来就不是开源的,做成商品挂网上卖有风险,
也不希望本论坛的资料被拿去卖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豪劲数码配件】https://m.tb.cn/h.e9PwlYn?sm=b39860
我都自己开源了,你自己做一些自己来用,不要做一 ...

呵呵,网上应该有很多卖吧?我只是有兴趣想试做看看而已。

另外请教下,你那个bootloader,保护和不保护的有什么区别?一般刷哪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呵呵,网上应该有很多卖吧?我只是有兴趣想试做看看而已。

另外请教下,你那个bootloader,保护和不保护 ...

刷不保护的就行了,没看出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比较过原装和各种仿的PCBA,唯有这个仿的又好又便宜。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 ...

老哥真人才啊!

网友:
我自己做的几个 STLINK V2 用了2年了  就坏了一个  不小心搭到12V上 STM32爆了   其余时候没遇到过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刷不保护的就行了,没看出什么区别

那个U盘的外壳,正好合适后面的排针插口吗?因为我没看见过实物,不懂具体如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I:
那个U盘的外壳,正好合适后面的排针插口吗?因为我没看见过实物,不懂具体如何 ...

宽度:板子画板子时加了个工艺边,因为嘉立创太小的板子不给做。装进铝合金壳里边需要去掉两侧的多余的工艺边部分。
长度:找淘宝买的不一定合适,都长了一点,做一两个玩玩,直接切割打磨一两个也是分分钟的事。我手头买了几十个,都长了一点点,直接上切割机,几分钟全部给你切割好。你要是做几K上万就可以让做铝合金外壳的给你定制,你想切多长就切多长。
其实你改一下PCB的长度更容易。
排针我是焊接的5*2 正凌精工牛角座子。

网友:
如果是公司就买个正版的吧,v3好像是288.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宽度:板子画板子时加了个工艺边,因为嘉立创太小的板子不给做。装进铝合金壳里边需要去掉两侧的多余的工 ...

感觉你那个晶振有点贵,我还是改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宽度:板子画板子时加了个工艺边,因为嘉立创太小的板子不给做。装进铝合金壳里边需要去掉两侧的多余的工 ...

你的铝合金外壳是下面这种这样子吧?

请问这个怎么拆出来?好像已经用胶封死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宽度:板子画板子时加了个工艺边,因为嘉立创太小的板子不给做。装进铝合金壳里边需要去掉两侧的多余的工 ...

这个STLINK V2.1,支持STM8吗?SWIM引脚是哪个?看原理图没看到
STLINK V2.1刷成Jlink OB 还有串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STLINK V2.1,支持STM8吗?SWIM引脚是哪个?看原理图没看到
STLINK V2.1刷成Jlink OB 还有串口吗? ...

自己没有玩过STM8,上边有一个烧录STM8的引脚。
用我GitHub给的链接stlink reflash刷jlink后,还有虚拟串口
所以我手头的全部刷成jlink了。
部分C8T6只能刷stlink,而jlink刷进去,没有虚拟串口和U盘。
虽然c8t6和CBT6都是一样大的flash
为了保险自己做几个自己玩还是用CBT6

网友:
我买正点原子的,还没出现问题,挺好

网友:
Jlink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github.com/leiyitan/Stlink_V2.1_PCB
我做了一百个,很好用,还没见坏的

我照着你的电路图改了PCB做了一些,发现STM8连不上,而我旧的STLINK V2能连上。STM8的SWIM是连到SWO脚吗?我已经用升级到了最新版本了。

网友(2019-12-14):
换个好点的USB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