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1:两个硬币大小的驱动板模块

楼主(2019-07-17):
芯片采用东芝最新推出的128细分产品,峰值电流5A,  导通电阻只有0.25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硬货,开源!!!

高细分,完整版资料下载

网友:
什么东西?

楼主:
不知道为啥有些图是重复的,明天研究下咋回事。

网友:
5A,用杜邦线?

网友:
5A?测试过?

网友A:
发热怎么样?不加散热片能持续多少电流?

网友B:
峰值5A电流,你PCB的导线粗细能长时间工作吗

网友:
能驱动什么类型的电机?86、90型的电流是4A,能驱动么?

网友C:
最大驱动多大步进电机,86,110?
价格?
供货?

楼主:
峰值5A, 由于板子做的很小,没有加散热片的情况下长时间工作只能1A左右,加个大的散热片可以长时间工作在3A。

网友:
这个板子过5A我觉得好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怎么样?不加散热片能持续多少电流?

不加散热片 长时间工作也就1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大驱动多大步进电机,86,110?
价格?
供货?

86,110电机肯定不行。价格某宝上自己查吧

网友:
接线够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86,110电机肯定不行。价格某宝上自己查吧

价格还可以。QFN封装,算了。

楼主:
附件内有资料,PCB 原理图

网友D:
安森美好像有带驱动+2颗mos的芯片,封装也很小!!

楼主:
  就一个驱动小模块而已,看到大部分线路都是信号线,线宽够用了。 是客户设计来自用的,估计带的是小电机。 测试性能感觉还可以吧,所以跟客户确认过,就放上来共享了 应用中,电压和电流不能按照芯片本身的最大参数来用,感性负载要留有余量

那个128细分、5A这些参数是芯片的参数,并不是说这个驱动小模块能工作在5A。这方面估计大伙误会了

网友E:
这个带锁定时电流自动减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带锁定时电流自动减半吗?

芯片有个设置50%电流的引脚,但是不带自动半流控制。可以考虑外部用74HC123实现或者用MCU的IO口来控制

网友F:
这个封装5A靠谱吗?我一直用的TB6560才3A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封装5A靠谱吗?我一直用的TB6560才3A呀

  5A是最大值,一般要考虑余量。另外,还要考虑芯片本身的过流保护的下限值。否则可能会出现启动瞬间就保护了,这方面即使是插件封装也一样。早期的可能过流检测误差较大……

就芯片来说,一般3A左右,驱动板不是太小的,散热方面还容易处理。要在4A工作,就得加强散热处理。持续工作在4A左右,加厚铜皮会更好……能持续工作在多大的电流,就看是否能解决芯片发热的问题,或者说控制芯片的最高温度

在大电流输出,插件的功率封闭肯定要好处理一些。已经建议东芝对款高细分芯片专门出个插件封装,估计还要考虑市场需求方面,后续没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峰值5A电流,你PCB的导线粗细能长时间工作吗

芯片资料是峰值5A,我们做的这个小板子,长时间也就1A左右。

过几天我们会在开源一个大点的板子,长时间工作加散热片3.5A左右

网友(2019-12-17):
引用 网友D:
安森美好像有带驱动+2颗mos的芯片,封装也很小!!

具体型号有吗?

网友:
可以用来驱动LED吗?

楼主:
具体型号 TB5128FTG

网友:
不能用人民币作为大小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