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安装QT4.8.6报错pcre_exec.o' failed怎么处理

楼主(2019-07-17):
安装方法按照这个安装的
https://www.cnblogs.com/findumars/p/7487894.html  Ubuntu安装配置Qt 4.86环境

在make之后,报错如下,虚拟机 版本是 ubuntu 15 64位

Makefile:1624: recipe for target 'obj/release/pcre_exec.o' failed
make[1]: *** [obj/release/pcre_exec.o] Error 1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xiaoyige/Downloads/qt-everywhere-opensource-src-4.8.6/src/script'
Makefile:565: recipe for target 'sub-script-make_default-ordered' failed
make: *** [sub-script-make_default-ordered] Error 2

网友:
1. 找英文教程;2. 软件有新版本尽量用新版本。

楼主:
顶下帖,以前工程是老版本的,所以也重新装一个老版本
据说用新版本需要改很多配置,所以没有尝试新版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 去 go gl 搜吧,而且你这个 failed 也没错误信息。

网友:
网上的安装方法大部分都有问题,即使没有,安装到你的电脑上也会遇到新的问题。个人建议,完全按照手册来。之后再改动。不然很容易从入门到放弃。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回复,从入门到放弃就是第一步都走不下去,哈哈

看有人说是GCC版本太高了,降低版本后也并不行

最后我找了一个装好了QT的 虚拟机,只能走捷径了

网友:
何苦要自己编译?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回复,从入门到放弃就是第一步都走不下去,哈哈

看有人说是GCC版本太高了,降低版本后也并 ...

我在  debian 9.x  64位 系统上  编译QT 4.8.7   OK。不难啊。

楼主(2019-09-16):
ubuntu 18安装QT4时,由于GCC版本太高需要降低GCC版本,使用GCC 4.8.6已经成功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