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喷镀工艺 有铅喷涂到底喷到哪里啊?

楼主(2019-07-18):
看了看新的PCB板,线条都是黄色纯铜的,旁边是阻焊绿油,没有白色的铅喷上去啊?

网友A:
你看看JLC的工艺:
阻焊、字符、喷锡

就是开窗的地方喷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JLC的工艺:
阻焊、字符、喷锡

谢谢,明白了,我们一般都是小功率器件,从不开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明白了,我们一般都是小功率器件,从不开窗。

开窗,就是没有阻焊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明白了,我们一般都是小功率器件,从不开窗。

没有焊盘?

网友B:
黄色纯铜? 纯铜可不是黄色的啊,你看到的是镀金或者沉金工艺的板子吧!

楼主:
有焊盘,但是焊盘是金黄色的,要是焊盘喷锡的话,应该是银白色的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色纯铜? 纯铜可不是黄色的啊,你看到的是镀金或者沉金工艺的板子吧!

我有的色盲。仔细看了看,大概是金黄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