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PPM与比较中断的处理

楼主(2019-07-18):
各位论坛大神,有谁指导一下PPM中断和比较中断以及其他中断的相互影响怎么处理吗?比较中断有时候会打乱PPM中断导致速度忽快忽慢

网友A:
设置一下中断优先级,使PPM中断能打断其它中断。
51单片机就是设置IP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一下中断优先级,使PPM中断能打断其它中断。
51单片机就是设置IP寄存器。 ...

谢谢大神的介意,但是这边还有进角的设置。所以PPM打乱我的比较中断导致计算出来的延时换向时间不对。有时候电机高速运行偶尔会卡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的介意,但是这边还有进角的设置。所以PPM打乱我的比较中断导致计算出来的延时换向时间不对。有 ...

单片机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什么型号?

中颖的SH79F1615

网友:
不了解,应该可以利用PWM功能处理PPM。

网友B:
过零点检测不要用中断!!!
看看BLHELI就可以了,不用自己开发,看懂移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零点检测不要用中断!!!
看看BLHELI就可以了,不用自己开发,看懂移植就可以了。 ...

好的。汇编的看起来太吃力。先学汇编吧。只是能大概说一下不用中断检测用什么检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汇编的看起来太吃力。先学汇编吧。只是能大概说一下不用中断检测用什么检测吗? ...

可预期的用软件查询,无法预料的用中断触发。

网友:
汇编学习用王爽的《汇编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预期的用软件查询,无法预料的用中断触发。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