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显示口的显卡,需要六联屏,能通过显卡交火实现吗?

楼主(2019-07-18):
如题,五个显示输出口的显卡,如GTX1080,如果需要六联屏,能通过增加另外一张相同的显卡交火实现嘛?

问题点,单纯点亮屏,通过USB显卡那些都可以,但是又要联屏,只能依靠pcie显卡;但是单张卡的显示输出口又不够;怎么破?

网友A:
不知道你用在什么显示器上,dell的专业显示器可以级联的,背后有接口,随机送了连接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在什么显示器上,dell的专业显示器可以级联的,背后有接口,随机送了连接线的。 ...

不明觉厉。。。
就是普通家用显示器,VGA/HDMI/DVI的那中,都是靠显卡联屏的,玩游戏之类~~

用了专业的设备,可能都不是问题,很多视屏会议的拼接屏的驱动,都是轻松驱动9联屏

网友B:
我认为要不需要交火另一张显卡直接插上PCIE,windows电脑应该自动能识别   你可以买张亮机卡试试。

网友C:
是不是有更廉价的解决方案哩? 如果分辨率要求不高的话 如用 个几千块钱的拼接器就行了呗。 能比再加块儿显卡便宜吧。

网友D:
没问题的。你可以再买一张显卡,3-3分配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在什么显示器上,dell的专业显示器可以级联的,背后有接口,随机送了连接线的。 ...

增加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要不需要交火另一张显卡直接插上PCIE,windows电脑应该自动能识别   你可以买张亮机卡试试。 ...

见示意图,另外一张显卡加上,肯定能实现单独点亮6个屏,六联屏大概率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问题的。你可以再买一张显卡,3-3分配显示器。

老哥确定,可以实现图中的6联屏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更廉价的解决方案哩? 如果分辨率要求不高的话 如用 个几千块钱的拼接器就行了呗。 能比再加块儿显 ...

每个显示器,需要足额至少1080P跑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确定,可以实现图中的6联屏功能?

我这边不方便帮你测试,但是我觉得windows还是很智能的既然能识别出来应该能用。 还是买个亮机卡试试吧,也没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不方便帮你测试,但是我觉得windows还是很智能的既然能识别出来应该能用。 还是买个亮机卡试试吧, ...

老哥,扩展显示,依旧属于单独点亮的意思,显著区别是:

1、单独点亮,系统认为是6个显示器,可以复制或者扩展显示,每个显示器只能最大化一个窗口
2、联屏,系统认为就一个显示器,是由6个显示器组合而成的一个大显示器,最大化一个窗口可以填满6个显示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扩展显示,依旧属于单独点亮的意思,显著区别是:

1、单独点亮,系统认为是6个显示器,可以复制或 ...

我理解错了,如果是识别成一个的就不太了解了,以前见过的多屏基本都是基于扩展的,比如 HD7870 E6 也是驱动识别成六个显示器排列扩展的,还没见过能把六个显示器识别成一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错了,如果是识别成一个的就不太了解了,以前见过的多屏基本都是基于扩展的,比如 HD7870 E6 也是 ...

需要通过显卡的配置程序配置成联屏设置

windows是搞不了,只能识别由显卡配置程序配好的联屏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错了,如果是识别成一个的就不太了解了,以前见过的多屏基本都是基于扩展的,比如 HD7870 E6 也是 ...

论联屏,我觉得A卡比N卡,好用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确定,可以实现图中的6联屏功能?

是的,联屏。
给你看一个视频,4显卡,32联屏。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28223059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联屏。
给你看一个视频,4显卡,32联屏。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28223059

感谢,解答了我的疑惑,后面有钱了,上6屏,呵呵

网友E:
六连屏直接上一块6输出显卡即可,某宝上900多一块,A卡。配合Eyefinity直接就可以当一块屏用。如果用多显卡,跨显卡搬运数据的话是很慢的。

网友:
Eyefinity功能就是让系统把多显示器识别成一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六连屏直接上一块6输出显卡即可,某宝上900多一块,A卡。配合Eyefinity直接就可以当一块屏用。如果用多显卡 ...

玩游戏不行吧。。。900多的

网友:
900是最便宜的。你要愿意出钱有高级的。

网友F:
用A卡  轻松6联屏   XFX讯景R7 250X  6dp接口 用下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A卡  轻松6联屏   XFX讯景R7 250X  6dp接口 用下来没问题

无论哪家的卡卡,好些又还取决于各个厂家的最终出品,如果公版,可能都引出来;

如果不是公版,可能就自由发挥,可能有些没有引出,就算芯片支持也没用

视频接口方面传承公版的DisplayPort 1.4 x3、HDMI 2.0b x1以外,增加了一个DVI接口 ,不过这个关怀用户体验的做法,似乎消费者不太领情,都希望效仿公版做法,提供一个HDMI转DVI线就行。另外,EVGA在IO挡板上设计了许许多多的开孔,几乎把挡板挖空了。

比如我手头的这货,最多就支持5个显示输出接口。。。。

网友G:
楼主是需要一个拼接服务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需要一个拼接服务器么?

偶尔玩游戏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