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电路无法识别,求分析

楼主(2019-07-18):
怀疑是数据线供电的,实际又从变压器飞线一个整流桥还是不行

网友:
你这电路得要那种非标POE才能用,不然是不会识别的。

网友A:
POE 要通讯过才会供电的 ,设计过POE的网卡 里面有个握手协议的    你这种只适合不标准一直供电的设备

网友:
分好几种模式,我是加了一个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E 要通讯过才会供电的 ,设计过POE的网卡 里面有个握手协议的    你这种只适合不标准一直供电的设备 ...

就是检测24.9K的电阻,然后升高电压就可以了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用的交换机是数据线供电的,所以45 78的整流桥没有用到

从数据线飞过去的整流桥也不能用,根本原因是我用的是网络模块,这个模块电路竟然把变压器中心点通过75R电阻连一起了,去掉一个75R电阻后供电正常,通讯目前看也正常,不知道去掉这个电阻会有多大影响,对网络这块不是很懂,这个感觉是滤波之类用到的吧
补充图片示意下,左图是比较通用的正确的,右图是我用到的模块电路,我去掉一个电阻正常了

网友B:
两个75不能直接串,这样就只有150,肯定不识别,上面这个图OK的,还有PD必须支持两种所以需要两个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75不能直接串,这样就只有150,肯定不识别,上面这个图OK的,还有PD必须支持两种所以需要两个桥 ...

嗯,谢谢,已经解决了,是网络模块问题,现在修改方案是直接去掉一个75R电阻,这样会有问题吗?

还有就是网络模块的中心点没有引出,暂时是解决方案是网口进来后接一个网络变压器把中心点引出,然后再进网络模块,这样相当于网线上并了两个变压器,目前通讯是正常的,不知道会不会有别的问题

网友C:
POE不是有个专业的芯片做的吗,你这个非标的好似不能并接多个设备使用
另外好奇楼主是在做有线网关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E不是有个专业的芯片做的吗,你这个非标的好似不能并接多个设备使用
另外好奇楼主是在做有线网关设备? ...

是做网关设备,这个也是符合POE标准的吧,网线本来也不能多个并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已经解决了,是网络模块问题,现在修改方案是直接去掉一个75R电阻,这样会有问题吗?

还有就 ...

75欧和2.2nF串联对地是滤波用的。试过有一些情况下会影响通信,直接网络不通。加上滤波了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75欧和2.2nF串联对地是滤波用的。试过有一些情况下会影响通信,直接网络不通。加上滤波了才好。 ...

关键这部分用的是模块,中心点没有引出,暂时只能去掉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