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超牛掰步进电机芯片测试,简单暴力,一起探讨 加源码

楼主(2019-07-18):
最近有个客户想做一个4轴(4路)的42步进电机驱动
他给推荐的让我用TMC5130,心想,what? 这是个步进电机驱动? 没听过
一查资料···  我勒个去   你们自己看吧

资料链接
https://www.trinamic.com/products/integrated-circuits/details/tmc5130a-ta/

友情渣渣翻译:
TMC5130 cDriver™是一款集成式电机驱动器和运动控制器解决方案,适用于3D打印,闭路电视摄像机,泵和其他自动化设备应用。 该设备具有集成的SixPoint™斜坡控制器,微步进分度器,无传感器失速检测技术StallGuard2™和完全无噪声的电流控制模式StealthChop™,旨在驱动双极步进电机。
输出驱动器模块由低RDSon N沟道功率MOSFET组成,配置为全H桥,以驱动电机绕组。 TMC5130能够从每个输出驱动高达2.5A的电流(通过适当的散热)。
TMC5130的供电电压为5 ... 46V。 该器件提供SPI接口,用于配置和诊断以及步进和方向接口。

驱控一体(内部集成了控制器、预驱动器、功率MOS);超静音、防抖动、不丢步、防过冲;力矩随速度动态调整;电流随负载控制(节能75%)

反正一堆功能,什么堵转检测 实时改变位置 自动加减速 超级平稳···

------------------------------华丽分割线--------------------------------------
驱动起来也超级简单 一个SPI搞定  你也可以用传统的STEP+DIR控制
我用的SPI 下面请欣赏PCB(画的第一版不咋滴 凑合看吧)和部分原理图+测试视频

板子上有的:
1.四路步进电机驱动 隔离的方案 adum1411+1410
2.一个FRAM
3.隔离CAN接口
4.隔离USART-USB
5.TPS54360B电源 这玩意也是个神奇 可以关注下 噪声超级低
6.四路继电器输出
7.两路NTC温度输入(算法晚点上传 用的ADC+DMA+多段线查表法)
8.一个供电输入即可 单片机部分供电用的HDN3-24S05A1隔离

后期会再来一个TMC5160的 这玩意更猛 加MOS电流大 抗造 42 57 86···通吃 目前这个最大也就42

开始上图

原理图:

部分源码:

晚点上传···

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3NzY3ODE5Mg==.html?spm=a2h1n.8251843.playList.5~5~A&f=52232667&o=1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3NzY5MzE5Mg==.html?spm=a2h1n.8251843.playList.5!2~5~A&f=52232667&o=1

增加三个不同速度下的视频
代码部分 下面楼层有不少

慢速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3ODU5NzE1Mg==.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中速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3ODU5NzU4O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稍快速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3ODU5Nzk4O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至于为什么用这个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s://blog.csdn.net/qq_20553613/article/details/78868801
作者评价:
TMC的东西贼贵,但可以说是最好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没有之一。

网友A:
这芯片能搞S曲线加减速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能搞S曲线加减速不?

自带的 设定好目标位置 会自动加速减速 是s的

网友B:
不能,除非用它外部脉冲方向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带的 设定好目标位置 会自动加速减速 是s的

为啥要用那种黑色坨坨的电源模块?用DC-DC电源芯片有什么不妥?

网友:
这玩意一个芯片 三四十  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除非用它外部脉冲方向控制

嗯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S型  有带S型加减速的芯片 这个我看看手册啊
不过就算不是S的  不知道人家用的啥技术吧 加减速相当平滑  还没噪声 很稳定

256细分的情况下 速度超级快

视频里速度设置的都是慢的 还可以加快好几倍  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用那种黑色坨坨的电源模块?用DC-DC电源芯片有什么不妥?

黑色坨坨是隔离的DCDC模块 给PCB下半部分供电的

网友D:
TMC5130芯片设计的走线不好走,底下有散热焊盘,还有各种地各种电源以及电阻等,电机的四根线分布于芯片的两边,怎么走线都别扭,其他的方面这个芯片确实挺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TMC5130芯片设计的走线不好走,底下有散热焊盘,还有各种地各种电源以及电阻等,电机的四根线分布于芯片的 ...

看来是搞过啊  确实是 而且觉得芯片电机驱动输出的IO 就一个引脚···
不过供电电压别太高  发热很小 敷铜的话弄2oz  倒是绰绰有余
所以后期想再搞个TMC5160的

网友E:
卖的不多,价格挺贵,提供几个链接
https://www.trinamic.com/fileadm ... tasheet_Rev1.10.pdf
https://www.trinamic.com/fileadm ... tasheet_Rev1.15.pdf
https://www.trinamic.com/fileadm ... ange_of_TMC5XXX.pdf
https://www.trinamic.com/product ... etails/tmc5130a-ta/
https://www.trinamic.com/product ... ts/details/tmc5160/

网友:
看看手册,没用过这个

网友F:
是几层板的?噪声如何?

网友D:
5130,5160都搞过
5130适合驱动42电机及其以下(比如39的)的步进电机,5160适合驱动42电机及其以上(比如57)的步进电机。
我用5160驱动电机遇到一个问题,电机一开启会在电源地上产生很强的纹波,最高电压接近2V了,由于没做驱动芯片的通讯隔离直接影响MCU对高低电平的判断进而影响对限位光电开关的判断,所以你这块加了隔离还是很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卖的不多,价格挺贵,提供几个链接
https://www.trinamic.com/fileadmin/assets/Products/ICs_Documents/TM ...

嗯  是有点小贵 不过用这个就涂个方便 稳定 而且不用那些高速处理的DSP了 FPGA了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几层板的?噪声如何?

问的哪方面噪声?

网友G:
没感觉好在哪里,多轴之间的插补就做不了,只有单轴的S曲线加减速而已。

网友:
有没有用5160做成品驱动器的呢?使用方便些

网友H:
方便发一个PDF的原理图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感觉好在哪里,多轴之间的插补就做不了,只有单轴的S曲线加减速而已。

这个看你应用场合吧  好多都是用于一些扫描数据了什么的 走的也还好 都是直线 矩形 或者重复性检测功能
因为用普通的驱动1mm分辨率走的话 振动很大 传感器晃动太厉害 稳定不下来或者稳定时间很久
我用这个还上不了3D打印机、车床什么的   想用插补什么的话 用个F4或者F7+这个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方便发一个PDF的原理图吗?谢谢

邮箱留下  发你一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邮箱留下  发你一份

给你留言了,加q讨论一下

网友I:
芯片价格多少,哪里有卖。楼主做的板子卖不,买回来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芯片价格多少,哪里有卖。楼主做的板子卖不,买回来测试下

私信我下 加微信吧

网友:
背面的散热片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
芯片不错,价格不便宜

网友J:
相比109,弱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相比109,弱爆了

109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相比109,弱爆了

不会吧……

网友:
不错, 以后可能 就是芯片的方向了

网友:
价格也很感人吧。

网友:
兄弟,你的模块进度怎么样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5130,5160都搞过
5130适合驱动42电机及其以下(比如39的)的步进电机,5160适合驱动42电机及其以上(比如57) ...

请问适合驱动什么类型的电机主要看哪些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适合驱动什么类型的电机主要看哪些参数?

电机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大电机肯定电流比较大,有的甚至电压也比较高。
而5130的电流最大只能是1A还是1.2A,而57的电机电流一般比这大,所以5130不太合适了

楼主:
嗯  罗小蘑菇 正解

网友:
这个芯片和我期望实现的模块已经非常接近了,看来可以直接用IC了

网友L:
楼主为什么接了那么多二极管?每个驱动器你标配了4个二极管,看手册没有这个要求呀?

网友M:
同求楼主发个电路图给我 邮箱 nikoladiAT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为什么接了那么多二极管?每个驱动器你标配了4个二极管,看手册没有这个要求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M:
同求楼主发个电路图给我 邮箱 nikoladiAT126.com

原理图  已发送

网友L:
引用 楼主:

需要这几个二极管就太复杂了,这个电流下,大多IC都是不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需要这几个二极管就太复杂了,这个电流下,大多IC都是不需要的

非必要 不用也行  官方的DEMO板子就没有  我加上了而已

网友:
TB67S109AFTG

楼主:
额···  所以说109 牛在哪里呢  这不就是最普通的电机驱动么

网友:
集成芯片用起来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所以说109 牛在哪里呢  这不就是最普通的电机驱动么

估计是性价比牛逼

楼主:
温度处理代码:
/***********************************************************************
*FunName:        float CalculateTemperature(float fR)
*
*In:                fR -> PT100的电阻值。
*
*Out:                fTem -> 测得的温度值。
*
*Discription: 将电阻值查表算出温度值。
*
*Notes:         采用2分查找法。
*
************************************************************************/
float CalculateTemperature(float fR)
{
        float fTem;
        float fLowRValue;
        float fHighRValue;
        int   iTem;
        unsigned short int i;
        unsigned short int cBottom, cTop;

        if (fR < NTC_R_num[330])                // 电阻值小于表格最小值,低于量程下限。
        {
                return BELOW_LOW_LIMITE;
        }

        if (fR > NTC_R_num[0])        // 电阻值大于表格最大值,超出量程上限。
        {
                return EXCESS_UP_LIMITE;
        }

        cBottom = 0;
        cTop    = 330;

        for (i=165; (cTop-cBottom)!=1; )        // 2分法查表。
        {
                if (fR > NTC_R_num[i])
                {
                        cTop = i;
                        i = (cTop + cBottom) / 2;
                }
                else if (fR < NTC_R_num[i])
                {
                        cBottom = i;
                        i = (cTop + cBottom) / 2;
                }
                else
                {
                        iTem = (unsigned int)i * 1 - 30;
                        fTem = (float)iTem;

                        return fTem;
                }
        }

        iTem = (unsigned int)i * 1 - 30;

        fLowRValue  = NTC_R_num[cBottom];
        fHighRValue = NTC_R_num[cTop];

        fTem = ( ((fR - fLowRValue)*1) / (fHighRValue - fLowRValue) ) + iTem;        // 表格是以1度为一步的。
                                                                                                   // 两点内插进行运算。

        return fTem;
}
/////////////////////////////////方法2:查表法?//////////////////////////////////////////////////
/***********************************************************************
*FunName:        float NTC_Convert(float temp)
*
*In:                temp -> 输入温度值。
*
*Out:                tt -> 返回温度值。
*
*Discription:  将温度保留0.5精度。
*
*Notes: 。
*
************************************************************************/
float NTC_Convert(float temp)
{
        int number,ge,shi,bai,qian;
        float tt;
        if(temp < 0)
        {
                number = -temp * 10;
        }
        else
        {
                number = temp * 10;
        }
        qian=(number%10000)/1000;
        bai=(number%1000)/100;
        shi=(number%100)/10;
        ge=number%10;
        if(ge >= 0 && ge <5)
                ge=0;
        else
                ge =5;
        tt=qian*100.0+bai*10.0+shi+(float)(ge)/10.0;
        if(temp < 0) tt = -tt;
        return tt;

}

温度处理部分:
  /**********温度处理开始**********/
                for(i=0;i<3;i++)
                {
                        sum=0;
                        for(j=0;j<10;j++)
                        {
                                sum+=ADCConvertedValue[j][i];
                        }
                        ADC_Value[i]=(float)sum/(10*4096)*2.5;//求平均值并转换成电压值
                        //打印(略)
                }
                //电压转换成电阻公式
                //Rx/(Rx+10K)*2.5V=Vx
                //Rx/(Rx+10K)=Vx/2.5V 交叉相乘
                //2.5Rx=10Vx+Rx*Vx
                //Rx=10Vx/(2.5-Vx)
                Rx1=10*ADC_Value[0]/(2.5-ADC_Value[0]);
                NTC_t1=CalculateTemperature(Rx1);
                NTC_temp1=NTC_Convert(NTC_t1);

                Rx2=10*ADC_Value[1]/(2.5-ADC_Value[1]);
                NTC_t2=CalculateTemperature(Rx2);
                NTC_temp2=NTC_Convert(NTC_t2);
                /**********温度处理结束**********/

楼主:
串口解析代码:数据解析参考GPS解析方法(自己也写过一个 后来发现都有现成的···) 太多 就不全部上传了为了方便直观 没用modbus
处理方法1:串口+定时器超时处理 '>'号结束 回车也可以
处理方法2:串口DMA+空闲中断处理
先用的方法1,后来用成方法2,方法2更稳定些

1.首先串口的接收和发送中断:

2.串口命令的结构体定义

3.查找匹配命令结构体 注释掉的就是我原来用的方法 是把命令里数字切割开处理

4.处理

5.部分命令展示  支持浮点数 整数 每步都有返回提示

楼主:
电机处理部分: 最简单驱动
void motor_run_mm(Axis temp,float mm,uint8_t slave)
{
                        temp.target_pos_f=mm;
                        temp.target_pos_i=(int)(temp.target_pos_f*temp.permm);
//                        __disable_irq();
                        spi_writeRegister(XTARGET,temp.target_pos_i, slave);   //发送位置
                        while(1){
                                temp.cur_pos_i=spi_readRegister(XACTUAL,slave);  //读取状态和位置
                                if(temp.cur_pos_i == temp.target_pos_i)
                                {
                                        break;
                                }
                        }
//                        __enable_irq();
}

比如X轴要走10mm

直接:motor_run_mm(Xaxis,10.0,XAXIS_CS); 搞定

至于那些初始化、加减速配置、回零函数、限位判断什么的 更深一些的  涉及到利益问题  就不上传了 见谅!

楼主:
再来个FRAM的吧  也就是EEPROM 先上变态手册

  1. /******************************************************************
  2. *文件名:I2C.C
  3. *功能描述:
  4.            需定义SDA高/低电平输出
  5.                  SCL高/低电平输出
  6.                                  SCL I/O口输入/输出
  7.                                  SDA I/O口输出
  8. ******************************************************************/

  9. #include "header.h"

void I2C_Delay(void)
{
    uint8_t i = 1;
    while(i != 0)
    {
        i--;
    }
}

/******************************************************************
*函数描述:启动总线函数
*局部变量:
*返回变量:
******************************************************************/
void Start_IIC()
{
        SDA_H;  //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SCL_H;
        I2C_Delay();
        SDA_L;  // 发送起始信号
        I2C_Delay();
        SCL_L;  // 钳住II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I2C_Delay();
}

/******************************************************************
*函数描述:结束总线,发送IIC结束信号
*局部变量:
*返回变量:
******************************************************************/
void Stop_IIC()
{
        SDA_L;  //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DA_H;  // 发送IIC结束信号
    I2C_Delay();
}

/******************************************************************
*函数描述:字节数据传送函数
          将数据d发送出去,可以是数据或地址,发送完毕后等待应答
*局部变量:
*返回变量:发送正常return 1 无应答return 0
******************************************************************/
uint8_t I2C_SendByte(uint8_t d)
{
        uint8_t BitCnt = 0;
        uint8_t ack = 0;

        for(; BitCnt < 8; BitCnt++)
        {
                if(((d<<BitCnt) & 0x80) == 0)
                        SDA_L;
                else
                        SDA_H;
                I2C_Delay();
                SCL_H;  // 钟高,开始接收数据位
                I2C_Delay();
                SCL_L;
                I2C_Delay();
        }
        SDA_H;
        SCL_H;
        I2C_Delay();
        if(SDA_HorL)
        {
                ack = 0;
        }
        else
        {
                ack = 1;
        }
        I2C_Delay();
        SCL_L;

        return ack;
}

/******************************************************************
*函数描述:字节数据接收函数
*局部变量:
*返回变量:返回接收的字节
******************************************************************/
uint8_t I2C_ReceiveByte()
{
        uint8_t retc = 0;
        uint8_t BitCnt = 0;

        for(; BitCnt < 8; BitCnt++)
        {
                SCL_L;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retc <<= 1;
                if(SDA_HorL)
                 retc++;
                I2C_Delay();
        }
        SCL_L;
        I2C_Delay();
        return retc;
}

/******************************************************************
*函数描述:应答
*局部变量:
*返回变量:
******************************************************************/
void Ack_IIC(uint16_t a)
{
        if(a)
                SDA_H;
        else
                SDA_L;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CL_L;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

/******************************************************************
*函数描述:向有子地址器件发送n个字节数据
*局部变量:IIC_Adr        IIC器件地址
                  addrNum   1:无高地址,其他:有高低地址
          addr           内存地址
          s         指向的内容
          n                 存入的字节数
*返回变量:成功return 1,失败return 0
******************************************************************/
uint8_t I2C_SendData(uint8_t IIC_Adr, uint16_t addr,uint16_t addrNum,
                           uint8_t *s, uint8_t n)
{
        uint8_t i = 0, ack = 0;

        Start_IIC();

        ack = I2C_SendByte(IIC_Adr);  //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 == 0) return 0;
        if(addrNum != 1)
        {
                ack = I2C_SendByte(addr >> 8);   // 发送高位地址
                if(ack == 0) return 0;
        }
        ack = I2C_SendByte(addr & 0x00FF);// 发送低位地址
        if(ack == 0) return 0;

        for(; i < n; i++)
        {
                ack = I2C_SendByte(*s);  // 发送数据
                if(ack == 0) return 0;
                s++;
        }

        Stop_IIC();

//        addr = 0xFE;   // 255*6
//        while(--addr);  // 连续写加上的延时,不然连续写会出错
//        Delay_ms(50);
        return 1;
}

/******************************************************************
*函数描述:读取n字节数据
*局部变量:IIC_Adr        IIC器件地址
                  addrNum   1:无高地址,其他:有高低地址
          addr          数据存进的地址
          s         指向的存储区
          n         读取n个字节
*返回变量:成功return 1,失败return 0
******************************************************************/
uint8_t I2C_ReceiveData(uint8_t IIC_Adr, uint16_t addr, uint16_t addrNum,
                                  uint8_t *s, uint8_t n)
{
        uint8_t i = 0, ack = 0;

        Start_IIC();

        ack = I2C_SendByte(IIC_Adr);  //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 == 0) return 0;
        if(addrNum != 1)
        {
                ack = I2C_SendByte(addr >> 8);   // 发送高位地址
                if(ack == 0) return 0;
        }
        ack = I2C_SendByte(addr & 0x00FF);// 发送低位地址
        if(ack == 0) return 0;

        Start_IIC();
        ack = I2C_SendByte(++IIC_Adr);
        if(ack == 0) return 0;

        for(i = 0; i < n-1; i++)
        {
                *s = I2C_ReceiveByte();
                Ack_IIC(0);  // 发送应答位
                s++;
        }
        *s = I2C_ReceiveByte();
        Ack_IIC(1);  // 发送非应答位

        Stop_IIC();
        return 1;
}

楼主:
调用过程参考:
void write_eeprom(uint8_t temp)
{
        uint8_t i;
                WP_L;
if(temp == 1){
  i2c.tmp = 0;
  I2C_SendData(0xA2, 0x0000, HAV_H, i2c.arry, 4);

}
                I2C_ReceiveData(0xA2, 0x0000, HAV_H, i2c.arry, 4);
                if(i2c.tmp != 123456)
                {
                        //int class
                        i2c.tmp = 123456;
                        I2C_SendData(0xA2, 0x0000, HAV_H, i2c.arry, 4);

                        i2c.tmp = 0; //P00
                        I2C_SendData(0xA2, 0x0004, HAV_H, i2c.arry, 4);//int

                        i2c_2.tmp = 9.0; //motor_x1
                        I2C_SendData(0xA2, 0x0008, HAV_H, i2c_2.arry, 4);//float

                        i2c_2.tmp = 36.0; //motor_z1
                        I2C_SendData(0xA2, 0x000C, HAV_H, i2c_2.arry, 4);//float

                        i2c_2.tmp = 2.4; //motor_p1
                        I2C_SendData(0xA2, 0x0010, HAV_H, i2c_2.arry, 4);//float

                        i2c_2.tmp = 3.0; //motor_n
                        I2C_SendData(0xA2, 0x0014, HAV_H, i2c_2.arry, 4);//float

                        i2c_2.tmp = 48.0; //motor_x2
                        I2C_SendData(0xA2, 0x0018, HAV_H, i2c_2.arry, 4);//float

                        i2c_2.tmp = 62.0; //motor_y2
                        I2C_SendData(0xA2, 0x001C, HAV_H, i2c_2.arry, 4);//float

                        i2c_2.tmp = 35.0; //motor_z2
                        I2C_SendData(0xA2, 0x0020, HAV_H, i2c_2.arry, 4);//float

                        i2c_2.tmp = 0.1; //motor_p2
                        I2C_SendData(0xA2, 0x0024, HAV_H, i2c_2.arry, 4);//float

                        i2c_2.tmp = 1.92; //motor_p3
                        I2C_SendData(0xA2, 0x0028, HAV_H, i2c_2.arry, 4);//float

                        i2c_2.tmp = 5.0; //motor_p4
                        I2C_SendData(0xA2, 0x002C, HAV_H, i2c_2.arry, 4);//float

                        i2c_2.tmp = 24.0; //motor_p5
                        I2C_SendData(0xA2, 0x0030, HAV_H, i2c_2.arry, 4);//float

                        i2c_2.tmp = 21.0; //motor_x3
                        I2C_SendData(0xA2, 0x0034, HAV_H, i2c_2.arry, 4);//float

                        i2c_2.tmp = 25.0; //set_t1
                        I2C_SendData(0xA2, 0x0038, HAV_H, i2c_2.arry, 4);//float

                        i2c.tmp = 0;//t1_enable_flag
                        I2C_SendData(0xA2, 0x003C, HAV_H, i2c.arry, 1);//u8

                        i2c.tmp = 0;//t2_enable_flag
                        I2C_SendData(0xA2, 0x003D, HAV_H, i2c.arry, 1);//u8

                        i2c.tmp = 2;//xspeed
                        I2C_SendData(0xA2, 0x0040, HAV_H, i2c.arry, 1);//u8

                        i2c.tmp = 2;//yspeed
                        I2C_SendData(0xA2, 0x0041, HAV_H, i2c.arry, 1);//u8

                        i2c.tmp = 5;//zspeed
                        I2C_SendData(0xA2, 0x0042, HAV_H, i2c.arry, 1);//u8

                        i2c.tmp = 2;//pspeed
                        I2C_SendData(0xA2, 0x0043, HAV_H, i2c.arry, 1);//u8

                }
                WP_H;
}
//
//
void read_eeprom(void)
{
                        uint8_t i;
                        WP_L;   //保存校准值到eeprom
                        i2c.tmp = 0; //P00
                        I2C_ReceiveData(0xA2, 0x0004, HAV_H, i2c.arry, 4);//int
//                        ipara_p00=i2c.tmp;

                        i2c_2.tmp = 0;
                        I2C_ReceiveData(0xA2, 0x0008, HAV_H, i2c_2.arry, 4);//float
                        motor_x1=i2c_2.tmp;

                        i2c_2.tmp = 0;
                        I2C_ReceiveData(0xA2, 0x000C, HAV_H, i2c_2.arry, 4);//float
                        motor_z1=i2c_2.tmp;

                        i2c_2.tmp = 0;
                        I2C_ReceiveData(0xA2, 0x0010, HAV_H, i2c_2.arry, 4);//float
                        motor_p1=i2c_2.tmp;

                        i2c_2.tmp = 0;
                        I2C_ReceiveData(0xA2, 0x0014, HAV_H, i2c_2.arry, 4);//float
                        motor_n=i2c_2.tmp;

                        i2c_2.tmp = 0;
                        I2C_ReceiveData(0xA2, 0x0018, HAV_H, i2c_2.arry, 4);//float
                        motor_x2=i2c_2.tmp;

                        i2c_2.tmp = 0;
                        I2C_ReceiveData(0xA2, 0x001C, HAV_H, i2c_2.arry, 4);//float
                        motor_y2=i2c_2.tmp;

                        i2c_2.tmp = 0;
                        I2C_ReceiveData(0xA2, 0x0020, HAV_H, i2c_2.arry, 4);//float
                        motor_z2=i2c_2.tmp;

                        i2c_2.tmp = 0;
                        I2C_ReceiveData(0xA2, 0x0024, HAV_H, i2c_2.arry, 4);//float
                        motor_p2=i2c_2.tmp;

                        i2c_2.tmp = 0;
                        I2C_ReceiveData(0xA2, 0x0028, HAV_H, i2c_2.arry, 4);//float
                        motor_p3=i2c_2.tmp;

                        i2c_2.tmp = 0;
                        I2C_ReceiveData(0xA2, 0x002C, HAV_H, i2c_2.arry, 4);//float
                        motor_p4=i2c_2.tmp;

                        i2c_2.tmp = 0;
                        I2C_ReceiveData(0xA2, 0x0030, HAV_H, i2c_2.arry, 4);//float
                        motor_p5=i2c_2.tmp;

                        i2c_2.tmp = 0;
                        I2C_ReceiveData(0xA2, 0x0034, HAV_H, i2c_2.arry, 4);//float
                        motor_x3=i2c_2.tmp;

                        i2c_2.tmp = 0;
                        I2C_ReceiveData(0xA2, 0x0038, HAV_H, i2c_2.arry, 4);//float
                        set_t1=i2c_2.tmp;

                        i2c.tmp = 0;
                        I2C_ReceiveData(0xA2, 0x003C, HAV_H, i2c.arry, 1);//u8
                        t1_enable_flag=i2c.tmp;

                        i2c.tmp = 0;
                        I2C_ReceiveData(0xA2, 0x003D, HAV_H, i2c.arry, 1);//u8
                        t2_enable_flag=i2c.tmp;

                        i2c.tmp = 0;
                        I2C_ReceiveData(0xA2, 0x0040, HAV_H, i2c.arry, 1);//u8
                        xspeed=i2c.tmp;

                        i2c.tmp = 0;
                        I2C_ReceiveData(0xA2, 0x0041, HAV_H, i2c.arry, 1);//u8
                        yspeed=i2c.tmp;

                        i2c.tmp = 0;
                        I2C_ReceiveData(0xA2, 0x0042, HAV_H, i2c.arry, 1);//u8
                        zspeed=i2c.tmp;

                        i2c.tmp = 0;
                        I2C_ReceiveData(0xA2, 0x0043, HAV_H, i2c.arry, 1);//u8
                        pspeed=i2c.tmp;

                        WP_H;

}

网友N:
图看不清,请给发个原理图吧154408372@qq.com

网友:
请问有专门发出控制脉冲的芯片吗?也就是不用单片机自己运算s曲线了。单片机给这个芯片发出位置指令,芯片发出带加减速的脉冲。

网友O:
很感兴趣,方便的话请楼主发份PDF原理图,谢谢,xfcxm2004@163.com

网友:
AMIS30623,汽车上非常成熟的方案

网友E:
感兴趣,然后搜索了下,发现一个不错的 blog Jim's Embeddedtronics
作者测试了不同的集成步进电机驱动ic波形,Trinamic 的产品波形最好(256微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兴趣,然后搜索了下,发现一个不错的 blog Jim's Embeddedtronics
作者测试了不同的集成步进电机驱动ic波 ...

专业,大牛

网友:
板子上淘宝吧,方便有需要的人

网友:
不错不错。 真是开拓了思路。

网友P:
你好,方便给一下pdf的原理图吗?805339842@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好,方便给一下pdf的原理图吗?

原理图已发

楼主:
引用 网友N:
图看不清,请给发个原理图吧

原理图已发

楼主:
引用 网友O:
很感兴趣,方便的话请楼主发份PDF原理图,谢谢,

原理图已发

网友:
准备用下试试,楼主方便的话请发份PDF原理图。370584768@qq.com

网友:
很有兴趣,方便给张原理图。感谢!357641124@qq.com

网友:
看了下价钱,比较贵哦

网友Q:
采样电阻的线太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Q:
采样电阻的线太细了吧

这个没办法 芯片焊盘也就0.3mm 我是0.6过渡到0.3的 不过2oz厚度 1.2A多 绰绰有余 实际用不了那么大

网友:
mark 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
PDF原理图不能上传到这里?

网友:
看起来确实不错

楼主:
原理图已上传

网友R:
TMC 的,一个  贵 字就可以不用了

网友I:
楼主,私信怎么不回复啊

网友:
东西不错,价格感人

网友:
曾经在16年的时候,打算用这个做泵,后来项目暂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私信怎么不回复啊

不好意思啊  一直没看里面消息   已经回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TMC 的,一个  贵 字就可以不用了

是有点贵  不过值

网友:
LZ出个开发板?

楼主:
开发板就算了  成本有点高  大部分人接受不了  要是有想做验证性实验或者想要的 私信我

网友(2019-08-30):
电机驱动 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能搞S曲线加减速不?

  大佬 您想要的这里有

网友(2019-10-26):
楼主,你用的电机带编码器输出吗?
如果电机本身没有编码器输出,那么芯片的位置获取功能就无法实现了吧?

网友(2020-03-03):
芯片好,就是贵~~~

网友:
好芯片啊,记下了

网友:
谢谢,值得一看

网友:
楼主,我想知道,这芯片能解决断电后外力转动步进电机的问题吗?
我做很多次步进驱动器,都死在这里。拔电后,外力转动步进电机,它会成一个发电机,发电电压高就会炸管。
当然,加继电器断电机线圈就没意思了。

网友(2020-07-14):
带S曲线步进电机芯片,果然牛掰

网友:
辛苦lz,试试再说

网友(2020-09-10):
楼主,我现在新项目用这个TMC5130,遇到一个挺不爽的地方。
我需要找运动的起始原点,由于机械装配误差的原因,这个起始原点并不在安装光电开关的位置,而是通过光电开关后再让电机运行X步,这个X步出厂前会标定。
按照正常的控制逻辑,我给电机发送一个足够的步数A让其运动下去,因为MCU的速度远大于电机的速度,所以在MCU读到光电开关变为后,想再给TMC5130发送一个确定的X步,改变原来A的值,让其到达光电开关后再运行X步停下。
可是这个芯片蛋疼的是,如果通过SPI发送软命令根本控制不了,因为读到XACTUAL的值再实时改写XTARGET时XACTUAL的值已经变了。
只能实用ENN管脚让电机立马停止,停下后再重新让其运行X步。目前没想到用什么办法让其不停顿能运行到起始原点。
不知道这个需求您有什么好建议吗?

网友:
这个芯片是不是开发起来软件比较容易?

网友(2021-06-21):
MARK一下,马上要用!

网友:
有空测试一下。

网友(2024-01-05):
我想请教一下,对于配置里的IHOLD和IRUN参数怎么调才合适啊?配置了斩波寄存器0X13后,电机遇到一定阻力会堵转。买的42电机最大转速350000ppt差不多是400rpm多一点。正常42不是可以到1000rpm以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