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绕制小的磁芯变压器用什么绕线机?

楼主(2019-07-18):
如题,看了某宝,基本都是绕硅钢片那种电源变压器,那个转轴好像比磁芯都大。一般绕磁芯的是哪种?绕个几百个,有什么推荐?

网友A:
上淘宝,搜飞跃绕线机,买数显的。

网友B:
淘宝搜      绕线机 细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淘宝,搜飞跃绕线机,买数显的。

搜了下,一般小厂也是用这种吗?那个电动的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淘宝,搜飞跃绕线机,买数显的。

我看了下,只有这种这样改装过的:

才能夹住这种:

但是问了店主,他们什么也不懂,晕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只有这种这样改装过的:

前面的夹具是需要自己购买的,比方说你的变压器是EE13的,你需要在淘宝上买EE13夹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了下,一般小厂也是用这种吗?那个电动的好用吗?

电动的要熟手用效率才高。如果不熟练用的会生不如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      绕线机 细轴

谢谢,有用过哪个觉得好用的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夹具是需要自己购买的,比方说你的变压器是EE13的,你需要在淘宝上买EE13夹具。

哦,电动有那么难用?另外再请教下绕线有什么技巧,能把线排得整整齐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有用过哪个觉得好用的推荐吗?

你自己在上面搜索的那个就可以,我们也是用这种,只不过我们一般只绕几个样品而已。
如果你需要做几百个,大可不必自己做,把图纸画好发给供应商做就好了,淘宝上定做变压器的店铺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电动有那么难用?另外再请教下绕线有什么技巧,能把线排得整整齐齐的? ...

无他,唯手熟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在上面搜索的那个就可以,我们也是用这种,只不过我们一般只绕几个样品而已。
如果你需要做几百个 ...

问过,1K的量3块,觉得划不来,想自已绕看看。反正现在有的是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他,唯手熟尔

再请教一下,磁芯用什么胶粘合?还有骨定的胶带和包磁芯的胶带,有没有个淘宝店推荐,问了几家,没有合适ER11.5磁芯的。

网友A:
磁芯不要用胶水粘合,绕好后用黄胶带直接包好即可。做好的成品要浸凡立水,黄胶带的具体宽度可以根据变压器磁芯宽度及变压器的槽宽去购买。
你可以参考这份帖子看看变压器的具体制作: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67012-1-1.html
帖子名称:分享: 高频变压器工艺作业标准(PDF)

网友:
绕漆包线很考验人的,当年在厂里做质检员,有几个妹妹的线包总是厚到硅钢片都没法安装,然后木榔头不停砸,都是关系户,一个都不能随便辞退,只是这样做出来的变压器天知道哪天就匝间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芯不要用胶水粘合,绕好后用黄胶带直接包好即可。做好的成品要浸凡立水,黄胶带的具体宽度可以根据变压器 ...

磁芯直接包玛拉胶带,不用胶水粘合?然后包好玛拉胶带一起放到凡立水中浸泡吗?那引脚那些需要焊接先吗?还是泡过后才焊接?

网友C:
用上面的机器在做样,挺方便的,150毫安0.15的线,运行一天一次线圈就短路,估计绕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上面的机器在做样,挺方便的,150毫安0.15的线,运行一天一次线圈就短路,估计绕的不行 ...

多大电压,这么容易烧?

网友D:
为什么要自己要做,买了磁芯才发现根本就不需要自己做,样板都找供应商做,又不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自己要做,买了磁芯才发现根本就不需要自己做,样板都找供应商做,又不要钱 ...

量少人家爱理不理:) 打样要100给5个样品哦,可能你们长期合作人家不收

网友E:
引用 楼主:
磁芯直接包玛拉胶带,不用胶水粘合?然后包好玛拉胶带一起放到凡立水中浸泡吗?那引脚那些需要焊接先吗? ...

楼主还是把楼上几位提到的工艺再读一遍。

应该是绕完线后,再理线焊接,焊接完,测线包的圈数和极性。
再装磁芯,磁芯气隙小的就不能用胶粘了,如果气隙大的可以用厌氧胶粘,要压紧,粘好后再测一次电感。所有OK后再浸凡立水。
有些变压器啸叫没有处理好的,需要用环氧胶固定磁芯和骨架。

网友:
再多啰嗦一句,如果圈数多,就买自动机,如果就是几圈-几十圈,还是用手摇的就可以了。
熟手可以直接上电动的,排线紧密均匀就是靠手感了,就是一个手动的张紧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是把楼上几位提到的工艺再读一遍。

应该是绕完线后,再理线焊接,焊接完,测线包的圈数和极性。

谢谢!如何测线的圈数和极性?用什么仪器?还有气隙,如何判断哪种需要留有气隙?以前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不了解,谢谢指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如何测线的圈数和极性?用什么仪器?还有气隙,如何判断哪种需要留有气隙?以前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 ...

某B搜:YG108线圈圈数测量仪 电机绕组检测 变压器继电器线圈测试仪 现货
这种应该可以用的,现在厂里都是用综测仪测的吧,不过上面那个也能一组一组线圈测量。

气隙主要看电感系数,目标电感除以圈线的平方,就是电感系数,与磁芯的原始电感系数比一下,差的倍数越多,气隙就会越大。
气隙可以上磨床磨不难(磨中柱),也有人专门帮人磨磁芯的。还有就是用玛拉片垫(垫两腿)。

浸凡立水,可以用个月饼盒浸一下就可以了,在太阳底下晒晾干,线包内干不干无大所谓,但磁芯与线圈间一定要固定。

全手工打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某B搜:YG108线圈圈数测量仪 电机绕组检测 变压器继电器线圈测试仪 现货
这种应该可以用的,现在厂里都是 ...

谢谢,我看看

网友E:
其实100块打样还是很值的,现在一个人工只算是200一天,1个人估计2-3小时能做好5个样品也要什么材料设备都齐全的情况下才能做到。
先把参数调出来,有量了再找人谈批量的价格,报价不合再决定是否 自产。

网友F:
二手丝杆滑台加2手步进,3d打印固定治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100块打样还是很值的,现在一个人工只算是200一天,1个人估计2-3小时能做好5个样品也要什么材料设备都 ...

我也是闲着没事做,想试一下,那天等我熟练了,也可以给你们打样:)

上面提到的工艺没提到凡立水,我想再请教下,是磁芯包好玛拉胶带,然后再泡凡立水吗?那这样子玛拉胶带上不是也沾有漆吗?可是见到的成品玛拉胶带都是很新的阿。那如果不包玛拉胶带先泡凡立水,那磁芯是如何固定的?还是凡立水先泡骨架和线图,再胶带固定上磁芯,而磁芯不用泡凡立水?但是我见很多磁芯都是像有胶粘住的,这个是凡立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手丝杆滑台加2手步进,3d打印固定治具

你有做过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是闲着没事做,想试一下,那天等我熟练了,也可以给你们打样:)

上面提到的工艺没提到凡立水,我想 ...

一般都是包好磁芯然后浸绝缘漆,干了以后表面看不出来,用刀片轻轻刮可以看到的。

变压器的焊脚能不碰到漆,尽量不要碰到,否则还要二次焊锡,主要就是为了保证成品变压器的可焊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是包好磁芯然后浸绝缘漆,干了以后表面看不出来,用刀片轻轻刮可以看到的。

变压器的焊脚能不碰到 ...

哦,那不是要整个放进去泡吗?能那么好控制不泡到引脚?那再请问漆包线和骨架引脚要先焊吗?还是泡好后才焊?还有凡立水是要稀释才能拿来泡吗?听说不稀释很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是包好磁芯然后浸绝缘漆,干了以后表面看不出来,用刀片轻轻刮可以看到的。

变压器的焊脚能不碰到 ...

可能引脚泡前焊还是泡后焊问是多余的,但是我去某宝问卖凡立水的,他就是可以泡后焊,凡立水不阻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能引脚泡前焊还是泡后焊问是多余的,但是我去某宝问卖凡立水的,他就是可以泡后焊,凡立水不阻焊 ...

可以焊,泛起一道黄圈,难看。一定是先把漆包线与骨架焊好,如果先浸后焊,遇上漆瘤,就要挑掉才能焊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焊,泛起一道黄圈,难看。一定是先把漆包线与骨架焊好,如果先浸后焊,遇上漆瘤,就要挑掉才能焊成。 ...

哦,卖凡立水的这样跟我说的。他们也是一问三不知:)

网友:
VFD用的变压器根本用不用气隙随便买个手动绕线机就行

网友:
几百个找个小厂做就好了,中山有很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有做过吗?:)

做过啊,最好再加张力器。
我做的线圈没有现成骨架,是打印的。用环保水性漆,用特氟龙治具夹紧再烘干,不然会严重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过啊,最好再加张力器。
我做的线圈没有现成骨架,是打印的。用环保水性漆,用特氟龙治具夹紧再烘干, ...

你是指自动绕线机?你有机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是指自动绕线机?你有机器?

就这么简陋。
电机滑台都是以前剩的,淘宝二手货。电机是低压一体伺服,闭环步进也行,开环步进跑不快。张力器很重要,出线的地方是钨钢导针,卖张力器的店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这么简陋。
电机滑台都是以前剩的,淘宝二手货。电机是低压一体伺服,闭环步进也行,开环步进跑不快。 ...

图片看不出来,你这个是要绕圈数很多的那种吗?如何知道一圈绕到靠边上了,要绕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焊,泛起一道黄圈,难看。一定是先把漆包线与骨架焊好,如果先浸后焊,遇上漆瘤,就要挑掉才能焊成。 ...

再请教下,漆包线绕到骨架引脚上,这个都是手工的吗?有没有机器能绕?感觉这个好费时哦,因为有几组要双线并绕抽头。

网友E:
用圆头的镊子缠/卷到PIN上,再用用斜口钳/水口钳剪去多余的就好。

一般单的0.5mm以下的缠两圈,其他的一圈,多的就只能是半圈了。半圈的就先理好好线,剪线,然后再用镊子或剪线钳轻轻卷紧。

网友:
买过淘宝的夹具,参差不齐,好几个不同轴,绕起来那个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圆头的镊子缠/卷到PIN上,再用用斜口钳/水口钳剪去多余的就好。

一般单的0.5mm以下的缠两圈,其他的一圈 ...

这个比绕线还费手工,变压器厂也都是手工缠的吗?

网友E:
应该有自动的吧,适合大批量生产的,估计程序也要调半天。我没见过。线细可以缠两圈后直接用力夹住线,蹬断掉,免得再用剪钳。

网友:
这玩意就是个手工活。焊锡时骨架(电木)在焊锡里一浸还一股臭味,PBT的还不能接触高温,凡立水也臭,日立的闻着香,但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有自动的吧,适合大批量生产的,估计程序也要调半天。我没见过。线细可以缠两圈后直接用力夹住线,蹬断 ...

估计扯不断,0.15的线,并且也有可能把变压器引脚扯弯扯断吧?引脚的线都是小锡炉上锡的吗?锡碰到骨架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估计扯不断,0.15的线,并且也有可能把变压器引脚扯弯扯断吧?引脚的线都是小锡炉上锡的吗?锡碰到骨架不 ...

0。15就用力蹬,顺着从引脚顶部往底部,正好是扯紧的方向,能断的。试几个找找感觉。正常的导线不也是来回曲几下就能断的吗?实在不行就剪线钳吧。

电木的骨架浸锡里3-5秒没问题,焊会儿提起来看看。分几个3-5秒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0。15就用力蹬,顺着从引脚顶部往底部,正好是扯紧的方向,能断的。试几个找找感觉。正常的导线不也是来 ...

这个要上什么助焊剂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要上什么助焊剂吗?

酒精松香,稍稠一点,能在针脚尖上挂成小滴就可以了。锡炉自己根据焊接感觉调一下温度,一般要到300度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酒精松香,稍稠一点,能在针脚尖上挂成小滴就可以了。锡炉自己根据焊接感觉调一下温度,一般要到300度附 ...

这个焊完要清洗吗?不然跑泡凡立水会不会溶解到里面污染?还有泡完凡立水拿出来晾?因为我发现拿出来平放干后底部会有一堆像膠一样的东西粘在那里,不懂你们是怎么晾干的?难道挂起来,让多余的凡立水滴出来?

网友E:
有草纸没?稍滴一会儿(一两秒)就针脚朝上放䓍纸上晾一二十分钟,直到坚起来后不会有凡立水滴到针脚上,然后一直晾到磁芯中柱与骨架内凡立水干,这个天可以直接放太阳下晒几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草纸没?稍滴一会儿(一两秒)就针脚朝上放䓍纸上晾一二十分钟,直到坚起来后不会有凡立水滴到针脚上,然 ...

不懂草纸是什么,放纸巾上担心会粘上纸屑。我是放到保鲜膜上,放一会会流出很多凡立水,干后很多胶质的东西在那里很难看。凡立水是不是要用稀辞剂稀辞很稀?

网友E:
那是的,有一定的粘度要求,具体多少我不知道。

经过这一轮,你比我强了,往后就帮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是的,有一定的粘度要求,具体多少我不知道。

经过这一轮,你比我强了,往后就帮不上。。。。 ...

我这只是业余做一些东西试试看而已:)好多变压器绕制的方法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