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贴片拼板为什么就不能两个不一样的板拼。

楼主(2019-07-18):
我做了两块板,问了几个厂家都说不能拼板,要一模一样的才可 以拼,大家遇到过不同板子拼板的吗?

网友:
加钱就是了

网友A:
因为分两个可以赚两次钱,而拼成一个只能赚一次钱。

网友:
加钱,另外就是不同的拼板贴片做工程文件比较麻烦

网友B:
不是说不做V割就不算吗,你直接画在一起自己回来切不行吗

网友C:
某芯可以,我贴过,两种拼版一起的,工程费算一次,和贴一个板子一样的

楼主:
本意想省钱,你这个相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分两个可以赚两次钱,而拼成一个只能赚一次钱。

是这样吗?现在竞争这么激烈还这样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不做V割就不算吗,你直接画在一起自己回来切不行吗

这样还不如不搞,切不好板子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芯可以,我贴过,两种拼版一起的,工程费算一次,和贴一个板子一样的

对,本来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很多公司要那样搞,不明白。

网友D:
位号重复,比如A板有个R1,B板也有,文件处理要换大功夫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来综合解释下吧。
1、如果2个板子比较简单,基本共用料种,器件总数也少,板子小,可以拼一下,
2、如果2 ...

你说这么多,其实不成立。楼主说了,几个厂都这样,不允许拼多款。难道板厂都在为用户考虑焊接问题?

网友G:
行业惯例而已,不同板如果允许不加价拼版,样板厂就少了一款的工程费收入了。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的。
这个问题和“为什么样板不能按批量平方计价”性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位号重复,比如A板有个R1,B板也有,文件处理要换大功夫

绝对不重复,我都是1块板一种编号,这样材料清单也出不了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来综合解释下吧。
1、如果2个板子比较简单,基本共用料种,器件总数也少,板子小,可以拼一下,
2、如果2 ...

我网上看到很复杂的板子都可以,我的相对简单,但厂家就是说不行,死认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这么多,其实不成立。楼主说了,几个厂都这样,不允许拼多款。难道板厂都在为用户考虑焊接问题? ...

对,问了几个都这样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行业惯例而已,不同板如果允许不加价拼版,样板厂就少了一款的工程费收入了。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的。
这个问 ...

现在中国的竞争都是恶性竞争一样,这个漏难道没人捡?

网友H:
打样也没多少钱,楼主还想钻这个孔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打样也没多少钱,楼主还想钻这个孔子

带贴片一共1000元,如果一块板的话800元足够,你说改不该?

网友I:
这就像打样拼版为什么要收拼版费的问题一样,你说拼版跟一个大板做起来有什么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就像打样拼版为什么要收拼版费的问题一样,你说拼版跟一个大板做起来有什么差别? ...

问题就是想做成 一个拼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没看到我说的,一般是不建议的,原因也写
还有最后一条 ,机器不支持。

大菠萝兄弟都解释的这么清楚了,楼主你怎么还没想通,这事情就是吃力不讨好。
人家做生意是要盈利的。遇到个好人帮你话1-2小时拼好数据属于额外送你的增值服务。。
不帮你搞是人之常情。。。。
时间是要钱的 从来没有举手之劳这种东西。。。。

网友J:
都五元一次了,还包邮。那么还拼个鸟啊

网友K:
我都是自己拼起来 不V 也不邮票   自己回来了 切的       给公司打样的板子 拼上我自己玩DIY的东西   不额外加重公司负担  有大的板子自己要玩  就自费承担的

网友L:
有时候拼版反而贵,有一次我准备做100块8cm见方小板,拼版能减少面积,结果发现直接做反而比拼版便宜,不带工艺边

网友M:
刚做了2拼的回来。问了一圈,基本只要位号不重复都能按单板做

网友N:
发两份BOM给别人,那估计多数都说不行的,不说多少钱的事,搞资料很容易错。

自己拼好,一份 bom,一份坐标文件过去,没有理由拒绝呀,又不碍他事。
你必须接受的是,一份文件里面的所有元件是一个整体,如果打叉,这个整体全都不会贴的。

我们这边见过有客户4种拼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都五元一次了,还包邮。那么还拼个鸟啊

不是嘉利创。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发两份BOM给别人,那估计多数都说不行的,不说多少钱的事,搞资料很容易错。

自己拼好,一份 bom,一份坐 ...

谢谢,可能是这里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都是自己拼起来 不V 也不邮票   自己回来了 切的       给公司打样的板子 拼上我自己玩DIY的东西   不额 ...

怕搞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时候拼版反而贵,有一次我准备做100块8cm见方小板,拼版能减少面积,结果发现直接做反而比拼版便宜,不带 ...

特大板子肯定贵,小板都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刚做了2拼的回来。问了一圈,基本只要位号不重复都能按单板做

在啥地方?我想在郑州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啥地方?我想在郑州做

深圳做的,具体就不说了,不打广告。需要的话发你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