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有没有搞机械的大神?请问图中斜面的特征怎么标注?

楼主(2019-07-18):
如图,斜面上的红色槽,如何在工程图上标注尺寸呢?主视图左视图俯视图上好像都不方便标注,剖视图也不方便,无法表达槽边缘或中心跟图纸坐标原点的距离

网友:
在向视图上标注

网友:
辅助投影

网友:
只要相对于斜面作为平面就可以了呀

楼主:
好的,感谢楼上各位!

网友A(2019-09-27):
你这个是solidworks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solidworks么

这个是CATIA,不过这么简单的模型,几乎所有建模软件都能几分钟内搞定啦

网友:
斜面正面标方形尺寸,侧面透视图标深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CATIA,不过这么简单的模型,几乎所有建模软件都能几分钟内搞定啦

一个电工,捣鼓citia吃力不,听说这软件太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工,捣鼓citia吃力不,听说这软件太专业了

这个软件不太好入门,想快速入门还是建议SolidWorks,不然容易变成从入门到放弃系列

模块太多,功能太强大,我搞了近10年也没摸透所有模块。不过用习惯了还是觉得挺好用的,整个安装包才几百MB,占用资源小,速度快,实时渲染能力比SolidWorks强

像下面图片这样的效果,都是没有经过任何渲染,在作图状态下就是这样的,这点要比其它软件强不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软件不太好入门,像快速入门还是建议SolidWorks,不然容易变成从入门到放弃系列

模块太多, ...

你用的哪个版本catia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个版本catia啊

V5R20, V6以上的版本好像要在服务器上才能运行,不支持单机运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V5R20, V6以上的版本好像要在服务器上才能运行,不支持单机运行

catia对显卡要求是否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tia对显卡要求是否挺高

不高,可以配置,性能非常差的集显就把抗锯齿功能取消掉,大部分集显和独立显卡都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高,可以配置,性能非常差的集显就把抗锯齿功能取消掉,大部分集显和独立显卡都没问题 ...

Solidworks和Proe玩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和Proe玩不

现在只用CATIA了

网友:
那俩货都玩过,然后被亲抛弃了么

网友(2019-11-16):
搞电的学机械,搞机械的学电,看了行情就是这样了!因为现在的产品需要的技术都是交叉学科的,现在人工成本太高,只能自己动手,不得不如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