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道物理题,属于初中范畴吧,平面上滑块受力图解

楼主(2019-07-18):
求不同推点滑块受力分析

楼主:
都对中学物理不感兴趣吗?

网友A:
这不是矢量计算吗,初中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矢量计算吗,初中有吗

初中好像不叫矢量计算,叫力的合成

网友:
这个似乎要从力矩方面来考虑?

网友B: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设计到力矩 和 微积分。

网友:
怎么我觉得需要知道滑块的高度和宽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设计到力矩 和 微积分。

好像你说的靠谱

网友:
左下角为支点,推力等于摩擦力,重力顺时针力矩与推力逆时针力矩相等处为临界点。上方翻,下方不翻。不用微积分(似乎除了上海其他地方高中没有力矩概念了,美帝之类除外)

网友:
引入一个作用点不在中心的支撑力N,用力矩就能算。总计四个力,合力、合力矩平衡。

如图静止、匀速时支撑力 N=G,摩擦力 f=F,但由于 F 与 f 不重合(推力有高度),导致 N 逐渐向左偏离中心。
在 F 足够高时(也可能受限于形状,达不到这么高),N 的虚线移动至物体左边框,此时即为推倒临界点。
上述力中 N 为底面各点支撑力的实际合力.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初中的题,初中阶段分析受力只限一个受力点

网友:
这个别说初中,连高中都做不了吧

网友:
简单说,杠杆原理,在滑块不动之前,摩擦力等于推力。把滑块看成一个细到厚度忽略的杠杆,中心即重心为支点。推力和重力,摩擦力会有一个合力出来,合力在推到方向的分量只要大于0就推倒了。!

网友:
天呀!初中就能解?
根本就是无解!!!
最重要的推力有多大没有说,
如果是一根又细又长的硬杆直立在地面,
我想只要稍微用力不论上中下推哪里都会到。

网友:
三个力,重力,推力,摩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