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I5020 SM16126翻车了,无输出,请教各位

楼主(2019-07-18):
目前做的一个板子,IO不太够用,用JXI5020做扩展,这个应该是兼容MBI5020和SM16126的,是一个串转并恒流驱动芯片,
东西看着挺简单,写了程序之后就是不能驱动LED,我看手册写的程序,测量IO动作也对着呢,电流设置引脚应该有1.2V的电压,但是我这个板子上只是0V,
这个输出串联着一个光耦,一个LED,测量光耦的正极对地是5V,光耦和LED中间对地是2.7V,按理说LED上应该有2v多的压降,但是万用表测量LED两端的时候,却是0V。led该亮的时候也不亮。。。
搞了一个晚上也没搞出来,各位踩过坑的给指点下吧

网友A:
无图无真相,16126用过不少,很好用,驱动跟5020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16126用过不少,很好用,驱动跟5020没区别

很简单的图,我程序写了开通O1,但是无论是刚上电未开通状态还是程序运行开通了O1之后,B点对地电压都是2V多点,5V是正常的,但是测量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却是0V,找不到原因了。

楼主:
再贴一段程序

void JXI5020_TEST(void)
{
        u16 dat = 0XAAAA;
        JXI_SDIL();
        JXI_CLKL();                // 复位总线
        JXI_LE_L();                // 锁定当前输出
        JXI_OE_H();                // 无需禁止
        JXI5020_DLY(JXI_DT);
        for (u08 i = 0; i < 16; i++)
        {
                if (dat & 0x0001)
                {
                        JXI_SDIH();
                }
                else
                {
                        JXI_SDIL();
                }
                dat >>= 1;
                JXI5020_DLY(JXI_DT);
                JXI_CLKH();
                JXI5020_DLY(JXI_DT);
                JXI_CLKL();
                JXI5020_DLY(JXI_DT);
        }
        JXI_LE_H();                 // 解锁,将数据更新到输出
        JXI5020_DLY(JXI_DT);
        JXI_LE_L();                 // 锁定,防止意外改变
        JXI_OE_L();
}

网友B:
这个IC很常用,找找自己哪里搞错了,别怀疑芯片

网友A:
这个是电流型驱动,测试的时候可以把全部输出,最好是接个LED方便观察,LED负极要接地,正极接输出端

网友C:
A、B短接以后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IC很常用,找找自己哪里搞错了,别怀疑芯片

为了这个活,特地买了逻辑分析仪,看时序应该是没问题了,估计就是板子或者器件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流型驱动,测试的时候可以把全部输出,最好是接个LED方便观察,LED负极要接地,正极接输出端 ...

这个是灌电流模式的,所以应该是LED正极接电源正,负极接芯片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A、B短接以后再看看。

感觉是芯片问题,文档说电流设置电阻的上面应该有1.24V电压,我这个板子一直是0,

网友:
  OE脚拉低就OK了

楼主:
拉低了,还是没有输出,把光耦短路了,只保留了LED也不行,主要是那个电流设置引脚一直是0,深深的怀疑片子坏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灌电流模式的,所以应该是LED正极接电源正,负极接芯片的输出

对的,我上面说错了,另外16126用过很多没问题的,R-EXT脚电压肯定要正常才行,要不你就先买16126来换着看看,也才几毛钱

楼主:
这个坑货总算是有了结论,板子是别人做的,我只是负责程序部分,结果板子的器件有问题,拿来了两套新作的板子,所有的JXI5020都不工作,那个电流设置引脚电压始终是0.我自己买了MBI5020换上之后就好了。
浪费我一天的时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坑货总算是有了结论,板子是别人做的,我只是负责程序部分,结果板子的器件有问题,拿来了两套新作的板 ...

是芯片问题?还是焊接损坏了?

折腾中最麻烦是芯片损坏了,又没明显迹象,比如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芯片问题?还是焊接损坏了?

折腾中最麻烦是芯片损坏了,又没明显迹象,比如发热 ...

新焊的板子,上面所有的驱动芯片一个毛病,所以应该是芯片买的有问题。这种芯片价格便宜用量大,出现假货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