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板 过孔盖油 多大的孔可以把孔封了?

楼主(2019-07-18):
做了一个双面板,需要在焊盘上放几个过孔,工艺选择了过孔盖油,那么究竟多大的孔可以封住过孔?(防止漏锡)

网友:
0.3/0.6的可以完全封住,0.4/0.8的有些漏。

网友:
封住也不可靠,过炉时孔里的空气会受热膨胀往外冒。
焊盘小的器件要树脂塞孔再电镀填平
焊盘很大的器件可以试一下

网友A:
过孔放在焊盘上永远是开窗的

网友:
过孔放焊盘边上,这点空间也没有?自己玩玩的话随便折腾,出产品就别这样了虽然大部分不会出问题但这已经超出了作为工程师的底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放在焊盘上永远是开窗的

背面会盖油吗?

网友:
会盖油的,

你需要自己勾选背面盖油。

一般都能堵的住,但厂家不想给你保证,本身就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
这个想实现的话只能自己设置,在非焊接面加阻焊。而且一定要出gerb文件才行。可以再加一层丝印上去做备份。
但是即使双保险,估计也无法保证100%完全盖住。

网友B:
若实在是工艺上只能这样设计,可以STM的时候针对焊盘把锡膏的开窗弄大一点,这样锡比较多,也能保证焊接可靠,我看之前STM部门经常这样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实在是工艺上只能这样设计,可以STM的时候针对焊盘把锡膏的开窗弄大一点,这样锡比较多,也能保证焊接可 ...

过孔放焊盘上不是谁都能用的,千万别推荐别人过孔放焊盘,万一批量不良主意可是你出的。

网友:
只打一个12/24mil的过孔,选过孔盖油,背面贴高温胶带,0805及以上的焊盘可以保证SMT焊接良率(主要还是焊锡够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