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接固态继电器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19-07-19):
三极管用9013

目前可以通过STM32 io控制SSR接通关闭,但是不知道长期这样使用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三极管容易损坏?SSR容易损坏

谢谢大家了!

楼主:
我看到很多 地方都是控制地线,我这个直接控制VCC,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朋友 这样接过?

网友A:
这样接肯定不对吧?我看到的是5V的电警棍一个330R的电阻 和SSR到地了。

网友:
这样接有什么好处,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接肯定不对吧?我看到的是5V的电警棍一个330R的电阻 和SSR到地了。

为什么不对?SSR两边有电压就可以导通。。。有些地方是SSR  +直接接5v  ,-通过三极管经过一个电阻到地

网友:
常开还是常闭

网友:
坏处,应该就是耗电大,功耗大。

网友B:
为什么要这样接? 虽然开关控制没问题,但静态功耗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这样接? 虽然开关控制没问题,但静态功耗太大!

你是说三极管上的功耗?  当IO输出1时 ,SSR不动作,当IO输出0时,SSR接通。

楼主:
都有,时间差不多对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说三极管上的功耗?  当IO输出1时 ,SSR不动作,当IO输出0时,SSR接通。 ...

当IO输出1时 ,SSR不动作;
这个时候330R上是实打实的浪费掉的功耗啊

网友D:
这样接电流冲击较小?是不是应该根据需要加上拉或者下拉?C11 10uF要不要改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接电流冲击较小?是不是应该根据需要加上拉或者下拉?C11 10uF要不要改小点? ...

我这个动作频率不高,几分钟一次,但是不能有误操作,所以用了10u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IO输出1时 ,SSR不动作;
这个时候330R上是实打实的浪费掉的功耗啊

功耗不考虑,因为是220v供电,不是电池产品。。。。除了这个,系统长期的稳定性会不会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接电流冲击较小?是不是应该根据需要加上拉或者下拉?C11 10uF要不要改小点? ...

会误操作吗?

网友E:
看不懂为什么这样接。
你要考虑电容上的电对三极管的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不懂为什么这样接。
你要考虑电容上的电对三极管的冲击。

这个倒是没有考虑,主要是希望能够避免干扰产生的SSR误接通,加个电容缓冲一下。

网友:
是否考虑加入一个续流二极管?我看很多某宝上的模块都有个二极管。

网友:
这样接有什么好处?为啥不按常规方法来

网友F:
电容的充放电早晚搞坏三极管这是安全隐患

网友:
有点奇怪的接法啊

网友:
这样接能工作,但330R电阻一直在消耗15mA的电流,改为三极管C接SSR的负极就只在导通时消耗电流。

网友:
固态正极接5V,负极接三极管集电极,固态正负极间并联一只10k电阻和并联一只104电容,工业应用没问题,如果还怕不保险,减小电阻,增大电容,但确实没必要用10uF那么大。另外,在三极管基极对地并联一只小电容,可以避免MCU上电瞬间端口电平不确定时误触发固态,虽然这种情况影响极小,但工业设计是应该考虑的,另外,在IO口与三极管中间加一只光耦,MCU的抗干扰会更好,虽然固态里面有一只光耦,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多一级光耦隔离没坏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的充放电早晚搞坏三极管这是安全隐患

电容充放电为啥会搞坏三极管?

网友:
没毛病,除了费电。。。

网友:
电容瞬间可以放出超过9013能承受的电流,这就是隐患.

网友:
三极管怕是受不了吧?

网友:
别人要喝水时打开水龙头取接水,你这个是水龙头一直开着要喝水时取接水。

楼主(2019-09-05):
按照上图用了一个多月(24小时开机使用),客户反映固态继电器损坏。。。这个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容的充放电早晚搞坏三极管这是安全隐患

确实。我完全看不出这个电路的好处。

网友:
想关灯可以按开关,也可以把自己L N短接,拉低家里的220 V 到0V 没毛病?

网友(2020-03-29):
请问楼主后来电路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