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船用的手机基站?

楼主(2019-07-19):
出海钓鱼,大概50公里内,手机没有信号.
装在船上用.
1.有没有类似中继的手机基站?
2.或者WIFI中继,手机能上个微信也行,至少能联系到岸上.

网友:
卫星电话

网友:
只能卫星电话了。一分钟据说500元。

网友A:
都出海钓鱼了,还要啥子微信,难得清净一次。把手机丢码头,回来再用。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不是有北斗的短信息么。宣传材料上写的那么牛B 。。。。。

50公里的话,是不是有可以搞个定向的大功率无线通信。不过,这个应该得有证才行了。这个证,是注定拿不到的。
估计只能考虑与卫星交互了。

网友:
微信电话,哦不,卫星电话

网友:
船上,要么卫星电话,要么短波电台,卫星电话使用费用高,短波电台申请费用高。

网友B:
有,大功率网桥, 岸上挂个4G路由器,船上再挂个WIFI.

网友:
出海了,有个电台保持应急通信就可以了

网友:
用对讲机吧,没有遮挡的话,5W的功率通50公里没问题

网友:
好像有种微波准备可以延长wifi覆盖

网友C:
卫星电话
现在的卫星电话好便宜

网友:
80公里的无线网桥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大功率网桥, 岸上挂个4G路由器,船上再挂个WIFI.

这个定向天线,估计得1米以上的直径吧。50公里啊。地球的弧度应该也不少了。
而且,关键还得有个海景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定向天线,估计得1米以上的直径吧。50公里啊。地球的弧度应该也不少了。
而且,关键还得有个海景房。 ...

棒子天线就行,100多公里都可以,出海有码头啊,难道坐高铁要带个厨房出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卫星电话
现在的卫星电话好便宜

。。。大锅,谁买手机是为了打电话,,,手机现在主业是上网好不好。

网友E:
都是用卫星电话,或者电台,那种什么WIFI网桥,不要去折腾,钱多白烧。看看那些渔船就知道了,无数先人证明的事情你就不要再去跳坑了

网友:
反正海里没障碍,  要不楼主买一大捆电缆或光纤吧,拉50KM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是用卫星电话,或者电台,那种什么WIFI网桥,不要去折腾,钱多白烧。看看那些渔船就知道了,无数先人证明 ...

需求不同,渔民出海不是刷手机玩,楼主出海钓鱼得有WIFI.

网友:
晒一下是什么船呢???

网友B:
游轮那种卫星上网估计跟家庭宽带一样要靠包年  没量搞不起。

网友:
有那种手机信号放大器,放一个带着天线的气球,放几十米高。

网友F:
有出海还能发短视频的,不知道怎么搞的。据说只有2G那种速度

网友:
电台是必须的。船上都有电台。

楼主:
卫星电话太贵了,也没有那么迫切;
就是偶然偷偷用用,大功率的数字中继最好,至少有个2G的网速也能发个文字信息.

网友:
这是一个很好的应用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游轮那种卫星上网估计跟家庭宽带一样要靠包年  没量搞不起。

没那么贵。貌似都是流量计费的。因为卫星是时间片轮询的。

网友:
卫星上网可以按月租用 1M一千左右。

网友:
船舶在近海有些地区还是有信号的,估计4G上网不行。你可以试试,不行的话只能卫星电话了

网友G:
一群人以4G速度通信感觉能把卫星带宽占完

网友H:
电信部署有一种网络叫是CDMA450制式,,,就是450M的CDMA,设备华为中兴都提供有,04年的时候电信叫做rasys系统,现在不知道还存在不存在。由于频率低,所以覆盖远,一般建设在高山顶上,一个县城只需要建设几个基站就能全面覆盖。沿海也是用这种450M基站进行覆盖的,要专门的接收机,50公里远肯定能打通电话,你去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出海还能发短视频的,不知道怎么搞的。据说只有2G那种速度

10公里内3g网络没问题。

网友:
等马斯克放卫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卫星电话
现在的卫星电话好便宜

话说,这个套餐真的不算贵了,就是不知道信号怎么样!

网友:
UBNT估计可以

网友I:
Ubnt Bm5Hp网桥 配30dBm定向天线,40公里两点可视,可跑带宽30M

网友J:
引用 网友I:
Ubnt Bm5Hp网桥 配30dBm定向天线,40公里两点可视,可跑带宽30M

船是会移动的,那种高增益低角度的定向天线,怎么对得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出海钓鱼了,还要啥子微信,难得清净一次。把手机丢码头,回来再用。

手机丢码头怎么晒朋友圈,怎么让人家知道自己正在享受人生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船是会移动的,那种高增益低角度的定向天线,怎么对得准?

再做个自动跟踪,根据gps位置和船的航向自动调角度。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再做个自动跟踪,根据gps位置和船的航向自动调角度。

船在海上,有点风浪,前后左右都有可能摆动,对准很难吧。

网友:
海面,20海里无线传输距离!!!

网友K:
引用 网友L:
船在海上,有点风浪,前后左右都有可能摆动,对准很难吧。

这东西要是能做好,钱途无量啊。

网友:
gprs转短波?然后反过来转一下?无知者无畏,别喷我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这东西要是能做好,钱途无量啊。

我刚才查了,30dbi的天线,波瓣宽度是5度,按正负计算也就是正负2.5度。好了,这个问题变成一个机械行业的问题了,而不是电子行业的问题。
问题就是,如何在一个会摇的船上,让那个天线做到2.5度的指向精度。不管船的航向和各种摇动怎么摇,都得保证船上的天线精确指向岸上的那个天线,误差2.5度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刚才查了,30dbi的天线,波瓣宽度是5度,按正负计算也就是正负2.5度。好了,这个问题变成一个机械行业 ...

做一个超大的陀螺仪,把天线放中间
用天线阵列也行,只要天线数量够多,不仅增益高,指向性也没那么强了。

网友:
三大运营商都有现成的基站卫星链路解决方案,相当于连基站的光纤从卫星走,其他基站设备照旧,手机照打。
另外上面兄弟说了,天线跟踪运营商可能没有,他们都用于光纤成本高或者时效强,但位置固定的场合。

网友:
可以试试北斗海聊…

网友:
用中星16吧,ka频段高通量宽带卫星。船上放个动中通卫星天线,天线连接到卫星猫,卫星猫转成网线,然后连接无线路由器,就可以手机上网了。
咨询中国卫通,现在费用应该是比较便宜了(相对于以前,以前是泰星IPstar做网络覆盖)。
船在下面这个范围都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刚才查了,30dbi的天线,波瓣宽度是5度,按正负计算也就是正负2.5度。好了,这个问题变成一个机械行业 ...

动中通卫星天线了解一下,在船上都可以对准卫星一直通信。

网友:
楼主,所谓目前的手机基站,它是属于陆地地面通讯系统的一种,不适用于湖泊、河面、海上与空中的。
其规范从制定时就决定了用途,所以手机基站基本上是不会离开地面的,那空中与海上目前就 WiFi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群人以4G速度通信感觉能把卫星带宽占完

前两年不是有个新闻,一伙科学家去非洲考察野生动物,到地方了,Windows10开始自动更新了。。。一口气花掉了他们的一半经费。

网友:
可以买几个大疆无人机悬停在海面带上中继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L:
船在海上,有点风浪,前后左右都有可能摆动,对准很难吧。

弄个公鸡鸡头,稳定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信部署有一种网络叫是CDMA450制式,,,就是450M的CDMA,设备华为中兴都提供有,04年的时候电信叫做rasys系 ...

感觉还是这个靠谱,就是不知道现在这套系统还在维护吗?

网友:
搞一个浮标中继如何,比如20km一个中转,使用不同频段。记得配备北斗通讯加GPS,不然飘走了找不到了。

网友:
还是卫星电话吧其它都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