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狗的笔记本可以克隆换硬盘吗?

楼主(2019-07-19):
老笔记本10年了,准备换一个新SSD硬盘,准备买三星的,用迁移软件全盘克隆过去,系统原来带USB硬件狗的应用程序还能正常用吗?

网友:
USB硬件狗 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USB加密狗一般不在绑定电脑硬件的

网友:
很多绑定硬盘系列号

网友:
USB硬件狗不是直接插就能用吗 还绑定电脑?

网友:
你先将加密狗插到另一台电脑看是否能用,确认是否绑定了电脑

网友:
现在有些软件移狗也是要申请,写明从哪儿转出,转入到哪。然后重新激活的。
每年还有次数限制。

网友:
Teamviewer正版软件激活次数大约是8次(更换使用的电脑)

网友A:
什么软件啊,还带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软件啊,还带狗

老外的,他们抠搜的,试了,一个狗对应一个电脑,换电脑,狗就不灵了,不知是绑定主板还是绑定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