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头钩子那部分怎么摘下来?

楼主(2019-07-19):
如图,买的普源示波器寄过来的时候探头都装了钩子,看手册应该是可以摘下来的,但是感觉应该有卡扣什么的,不敢蛮拆

网友:
再大力点

网友:
直接拔就行了

网友:
用力不行的话用钳子

网友:
顺着钩子的方向,向外用力拔.

网友A:
有些是螺纹固定的,我拔坏过一个

网友:
先旋转,再拔出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是螺纹固定的,我拔坏过一个

有螺纹的一般是高压探头,普通的一拔就开了。

网友:
我们用的示波器就稍微用点力就可以拔出来了

网友:
有些的带螺纹的。

网友:
先旋转,再用力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大力出奇迹,坏了别找我

网友:
靴微加大点儿力气

网友:
实在不行打火机拷软拔下

网友:
楼主积分不少了啊。用力

网友:
直接拔下来的

网友:
先用滚水烫过一遍,加点酱油与葱花后再拔看看。

网友:
靠,我也不会拔下来,楼上的都是来打酱油的吗?

网友:
为什么要拔掉呢,留着备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的 有点紧,插拔几次你就熟练了

我感觉你在开车,但是我没有证据

网友:
普通示波器探头用力拔就好,

网友:
一般是用力拔的,如果不小心拔坏了可以找我买新的。

网友:
有些是拧的,有些是拔的

网友:
泰克新示波器探头钩子,很紧,插上下不来,用螺丝刀一撬,下来了。

网友C:
找些大点的虎头钳与板手夹具工具等来试试,再不行就调两台挖掘机来帮你给拔出。

网友:
普通示波器探头用力拔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些大点的虎头钳与板手夹具工具等来试试,再不行就调两台挖掘机来帮你给拔出。

感觉至少要用两台挖掘机才行,蓝翔技校欢迎楼主

网友:
常规探头的用力,再用力。钩子和接地夹子都能拉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至少要用两台挖掘机才行,蓝翔技校欢迎楼主

是啊!您细看我那 36 楼的描述,经过计算是要两台挖掘机才较好使。假若再不行,找两辆那重型的火车头往两边扯或许也是个可行的办法。
不过还是先从最简单的下手,楼主直接请普源备注寄发个已经分开来这勾棒的探头给您,毕竟这样会省心省力省钱许多。记得收到后别又给接上去了!不然真是搞不完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