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组装电池的质量,咸鱼看到便宜手机电池,不敢下手:(

楼主(2019-07-19):
bm44 电池,某宝一块大约14元
在咸鱼9元

卖家说是组装电池,这个是不是很危险呢

一般是哪些地方偷工减料呢?

以前看过手机 big bang的新闻,大多和手机电池质量有关系?

网友A:
买回来,高低温充放电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回来,高低温充放电测试。

高低温测试箱一个很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低温测试箱一个很贵的

电烤箱高温,冰箱低温,温度不用那么准,差不多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烤箱高温,冰箱低温,温度不用那么准,差不多就够用了。

你这么测自己买来的手机电池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么测自己买来的手机电池么

我不在假货宝买杂牌电池 咸鱼更是没安装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在假货宝买杂牌电池 咸鱼更是没安装过

可是老手机,买不到正品电池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老手机,买不到正品电池了吧

电池都买不到的手机,得有多老,该换新的了。如果是测试机,不用带出去,随便挂个电池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