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link 有下载bin的软件吗? 方便批量烧录程序

楼主(2019-07-19):
st link 有下载bin的软件吗? 方便批量烧录程序。

官方的STM32 ST-LINK Utility 太TM难用了,有没有第三方的?

网友A:
https://github.com/pavelrevak/pyst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github.com/pavelrevak/pystlink

没有图形化的UI吗? 这个命令行的 很不适合新手

网友B:
楼主你确定你会用STM32 ST-LINK Utility吗?
用自动模式就可以批量了,只要把线插上,找到设备和芯片了就会自动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确定你会用STM32 ST-LINK Utility吗?
用自动模式就可以批量了,只要把线插上,找到设备和芯片了就会 ...

我自动模式卡在 Waiting for device N?1...    是什么情况?拔掉芯片 重新插上去 也没有识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自动模式卡在 Waiting for device N?1...    是什么情况?拔掉芯片 重新插上去 也没有识别 ...

先连接好芯片,再插USB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连接好芯片,再插USB试试

你的意思是  每次要拔掉st link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确定你会用STM32 ST-LINK Utility吗?
用自动模式就可以批量了,只要把线插上,找到设备和芯片了就会 ...

谢谢,掌握了ST-Link新用法。

网友:
淘宝上的离线下载器,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