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的DMA功能问题....

楼主(2019-07-19):
现在配置了SPI2的DMA,发送功能,显示屏

目前表现在,在没用SPI的条件下,显示正常

在启用DMA后发送就有问题了,

我在程序中刷屏是普通SPI刷屏和DMA刷屏交替进行(本来想测试效果)
首先 普通SPI刷屏正常,DMA第一次发送的数据可以可以正常显示,之后,无论是普通SPI还是DMA,刷屏都不正常了
(程序中,写命令之类的是普通SPI操作,只有显示块时,大量数据才切换到DMA)

配置了不同的 SPI 波特率,出现的现象也不一样...

void Spi2Dma_Config(DMA_Channel_TypeDef* DMA_CHx,u32 cpar,u32 cmar,u16 cndtr)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使能DMA传输

        DMA_DeInit(DMA_CHx);        //将DMA的通道1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cpar;        //DMA外设ADC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cmar;                //DMA内存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数据传输方向,从内存读取发送到外设
//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数据传输方向,0从外设读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工作在正常缓存模式
//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执行循环操作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cndtr;                        //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地址寄存器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寄存器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数据宽度为8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数据宽度为8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通道x拥有中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通道x没有设置为内存到内存传输

        DMA_Init(DMA_CHx, &DMA_InitStructure);
}

===
#if 1        //第一次启动DMA显示正常,之后再想刷屏就有问题了
        SPI_I2S_DMACmd(SPI2, SPI_I2S_DMAReq_Tx, ENABLE);
        Spi2Dma_Enable(DMA1_Channel5);        //开始一次DMA传输!

        while(1)
        {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5) != RESET)        //判断通道4传输完成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5);        //清除通道4传输完成标志
                        break;
                }
        }
#else
        for(i=0;i<72*72;i++)
        {
                //AA*****ta_16Bit(Color);
                SPI_WriteByte(SPI2,gImage_7272[i*2]);
                SPI_WriteByte(SPI2,gImage_7272[i*2+1]);
        }
#endif

网友A:
普通SPI不正常,是关了DMA的吗
DMA第一次之后怎么启动的? 标准的启动流程是禁止DMA,重设NDTR寄存器,重新使能D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SPI不正常,是关了DMA的吗
DMA第一次之后怎么启动的? 标准的启动流程是禁止DMA,重设NDTR寄存器,重新 ...

我试过在DMA传输完成之后加上这两个,但是不起作用
        SPI_I2S_DMACmd(SPI2, SPI_I2S_DMAReq_Tx, DISABLE);
        DMA_Cmd(DMA1_Channel5, DISABLE);

启动的话还是通过函数里面的
        SPI_I2S_DMACmd(SPI2, SPI_I2S_DMAReq_Tx, ENABLE);
        Spi2Dma_Enable(DMA1_Channel5);        //开始一次DMA传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过在DMA传输完成之后加上这两个,但是不起作用
        SPI_I2S_DMACmd(SPI2, SPI_I2S_DMAReq_Tx, DISABLE) ...

没有重设NDTR数据传输数量
另外不需要禁止SPI的DMA功能

    ENCODER_DMA_RXD_Channel->CCR &= ~1;
    ENCODER_DMA_RXD_Channel->CNDTR = 2;
    ENCODER_DMA_RXD_Channel->CCR |= 1;

    ENCODER_DMA_TXD_Channel->CCR &= ~1;
    ENCODER_DMA_TXD_Channel->CNDTR = 2;
    ENCODER_DMA_TXD_Channel->CCR |= 1;

楼主:
看了下,有人说SPI的DMA在全双工模式下,必须RX  TX都配置为DMA模式?

网友B:
全双工需要双DMA驱动,或者用发送模式,1路DMA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重设NDTR数据传输数量
另外不需要禁止SPI的DMA功能

有重设传输数据量

void Spi2Dma_Enable(DMA_Channel_TypeDef*DMA_CHx)        //开启一次DMA传输
{
        DMA_Cmd(DMA_CHx, DISABLE);                                                //关闭USART1 TX DMA1 所指示的通道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 Spi2SendNum);        //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DMA_Cmd(DMA_CHx, ENABLE);                                                //使能USART1 TX DMA1 所指示的通道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双工需要双DMA驱动,或者用发送模式,1路DMA也可以。

谢谢,明天再测试下

网友:
不需要什么双DMA. 建议用寄存器过一遍.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奇怪了,配置为单工模式 SPI 电平都不正常了....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正常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1Line_Tx;
错误

怎么还会有这种现象?

=====

楼主:
用逻辑分析仪发现有两个问题,

1、DMA打开之后就没关掉
2、数据传输出错,CS(最下面)时序乱了

正常数据

错误数据

不知道哪里引起的,请各位帮忙指点下

楼主:
不知道怎么改,然后用偏门的办法。。。。强制延时10us....

网友:
日了狗了!
我一个单色屏就是用STM32F103,SPI DMA 单线弄的,稳定工作,待会儿我整理一下发出来看看。

网友C:
https://github.com/leiyitan/A-Di ... 2.1/BSP/OLED/OLED.c

网友:
dma的tc标志置位后只表示最后一个字节数据进入了spi发送寄存器,实际数据并没有移位出去完成,还要检查spi的发送完成标记才可以操作cs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github.com/leiyitan/A-Digital-Wireless-Voice-Remote-Controller/blob/master/SH_YK_SOFTWARE_V2 ...

谢谢,一个文件都在里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一个文件都在里面吗

整个原理图PCB和keil 代码工程都在Github里边,
SPI只发送DMA,没问题的,我用来刷OLED 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