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PH2.0座子的PCB库,要有7P以上,有直脚弯脚,最好有3D库

楼主(2019-07-19):
如题,谁有能否共享下?谢谢了!

另外再请教下,PH2.0弯脚的第1脚 是从座子正面最左边算起吗?有个库是这样的:

还是从引脚面左边算起?

楼主:
这里有一个,有人能帮下载吗?

PH2.0封装(三维PCB封装库)AD用PCB封装库: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mayongmao/10665780

谢谢了!

网友A:
给你一片丛林
http://www.jst.com/home21.html

楼主:
谢谢!这个只是3D库吧?想要个AD的库:)上面忘记写了。麻烦主要是丝印不好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只是3D库吧?想要个AD的库:)上面忘记写了。麻烦主要是丝印不好画:) ...

你这个已经很好看了,比我的好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已经很好看了,比我的好看多了

这个只有到6P,想要7P以上的,并且这个的3D库只有一个立方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只有到6P,想要7P以上的,并且这个的3D库只有一个立方体。

6P到7P不就是最外边一个脚往外移2mm,再复制粘贴一个脚
3D模型都给你了,添加进库里面简单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6P到7P不就是最外边一个脚往外移2mm,再复制粘贴一个脚
3D模型都给你了,添加进库里面简单的很 ...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片丛林
http://www.jst.com/home21.html

非常感谢大师提供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