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校验和的算法

楼主(2019-07-19):
最后一字节在变化
1、 00  00  80  55  3C  00  00  05
2、 00  00  80  55  3C  00  00  14
3、 00  00  80  54  3C  00  00  24
4、 00  00  80  54  3C  00  00  33
5、 00  00  80  54  3C  00  00  06
6、 00  00  80  54  3C  00  00  15
7、 00  00  80  54  51  00  00  2D
8、 00  00  80  54  51  00  00  3C
9、 00  00  80  54  51  00  00  0F
10、00  00  80  54  51  00  00  1E
11、00  00  80  54  51  00  00  2D
12、0C  80  C0  64  50  00  00  07
13、0C  80  C0  64  50  00  00  16
14、0C  80  C0  64  50  00  00  25
15、0C  80  C0  64  50  00  00  34
16、0C  80  C0  64  50  00  00  07
17、0C  80  C0  64  50  00  00  16
18、0C  80  C0  65  50  00  00  24
19、0C  80  C0  65  50  00  00  33

网友A:
破解别人的东西?

网友A:
应该是时间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解别人的东西?

老外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时间戳吧

不是完全是时间,增量不全是一样的。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校验和?也许是基于上一次的是通过某个算法算出来的

网友:
3、4、5、6的前面完全一样,可见并不是固定的校验算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完全是时间,增量不全是一样的。

时间戳加个CRC就有这效果,如果思路只停留在初等数学上,那还是不要破解了。
另外,破解老外的,也是破解。不能因为对象是老外,就认为是合理合法的。

网友:
目测最后那个字节是 秒+1

网友:
目测最后那个字节是时间 秒+1

网友:
有单片机HEX程序就好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