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85V锂电池开关型充电管理芯片,电流2A或以上

楼主(2019-07-19):
目前我找到的锂电池开关型充电管理芯片,一般都是4.2V截止电压的。3.85V高压电池,截止电压可以达到4.4V,容量比较大。

大容量电池,用线性充电芯片大电流充电肯定不行,发热大。所以我需要找开关型充电管理芯片,要求充电电流2A或以上,截止电压到4.35V或4.4V。

目前我很少找到这样的芯片,国外厂家的,大都是QFN封装的,手工难焊接,有的还需要I2C设置充电电流,外围也复杂,价格更不用说了,很贵。

所以求推荐,我的PCB板子比较大,可以放置大电感等,谢谢。

网友:
cn3763上海如韵

网友:
发错了,这是三节锂电的。你上网站找找,应该有单节的。华之美也有

网友:
slm6550.需要调整参数,小心充坏电池

网友:
板子大就自己用个DCDC+运放搭呗,除了没有涓流模式,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QFN也不算难焊接吧,热风枪吹吹就好了,再不行就热焊盘挖大洞灌锡,中学生都会。

网友:
4057d,俩个并联就2a了,充电宝上看到这么用的

网友:
钰泰有很多这种芯片

网友:
http://www.etasolution.com/w-cn/index.aspx#ha1

网友:
2毛钱的单片机加mos管自己做个也行

楼主:
谢谢各位!

确实国产这类芯片很多,我习惯在某商城找,很多找不到的,特别是4.35V充电截止电压的,没有。

我需要在外部USB 5V拔掉后,充电芯片不能从锂电池取走太多电流,这个漏电流越小越好,在10uA以内吧。如果是几百个uA,那么锂电池待机时间就短了。国产芯片没写这方面的技术指标,其它吹上天,还是不太踏实。

网友:
单片机+DCDC+INA的电流芯片

网友:
ME4059有两种电压

网友(2019-10-26):
usb充电线断开后,芯片能自动把电池电压升压到5v吗?有这样的芯片推荐吗?

网友:
TI的BQ24190应该可以,不过需要编程通过I2C对芯片的充电参数进行设置,最大的充电电流貌似可以高达4.5A.支持USB OTG 5V电源输出,电流高达1.3A.

网友:
小聪明一下,在普通4.2V输出的锂电充电ic的GND脚串个肖特基二极管?
接近充满时电流很小了,这时肖特基的压降应该可以低到0.2V吧。

网友:
IP2312,IP2315,IP2365,SY6912,还有移动电源芯片的,不用设置电流,外围也少:IP5306,IP9315,IP5318,IP5328,IP5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