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端口的三端保护TVS钳位电压问题

楼主(2019-07-20):
正在选型CAN端口的保护TVS,正在试用的是485的三端TVS(PSM712)来保护CAN口。我的理解:CAN和RS485收发器都是5V供电,TVS应该通用,但发现一些针对CAN的三端TVS钳位电压远高于RS485。不知CAN TVS为何会设定如此高的电压,难道只是为了降低结电容?

网友:
你有一个CAN总线的TVS    型号为:PESD1CAN     你去了解一下。

网友:
CAN 和 RS485的Transceiver接口耐压等级是不一样的。
CAN的接口耐压可以做到42V,485的接口耐压是17V。
并且顾及CAN的一些汽车电源标准,接口防护做的比485要高一些。
如果只是工业上使用CAN,使用485的防护器件没有问题的。

网友:
can的驱动能力比较差,你用485的,漏电流大,应该用不了

网友:
经常有拿CAN怼电源的,24V电池满电大概28V的电压,你说钳位电压低了能行吗

网友:
CAN收发器,CANH CANL耐压,高的能到±58V。NUP2105LT1G,是±24V的ESD,CAN专用。

通用RS485收发器,485A 485B的耐压只有 +12V,-7V,我也没找到更高的。另外PSM712了解一下,485专用ESD。

所以CAN的保护可以做的很简单,甚至可以不用外置ESD,裸奔,都用的好好的。
但RS485的,同样等级应用,保护器件的成本加起来比CAN还要贵的多,因为485收发器太脆了。

楼主:
谢谢大伙,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