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是否有OBD设备的外壳卖?

楼主(2019-07-20):
最近准备做一个类似于诊断仪的设备,要求带屏和OBD接口,另外做OBD接口信号的切换可能用到继电器。可以买现成的OBD接口,也可以买现成的设备,扒下外壳,不知各位是否知道有便宜的类似的设备卖?

网友A:
正好前两天买了个壳子 有点像诊断仪
尺寸稍微有点小,lz做商用车还是乘用车诊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前两天买了个壳子 有点像诊断仪
尺寸稍微有点小,lz做商用车还是乘用车诊断啊 ...

处于前期方案阶段,对于硬件来说是一样的,我看你壳没有留出液晶屏的位置啊

网友:
寻星仪 便携式外壳 双色手持壳 底部DB9串口 2-06-7大窗 白蓝

网友B:
手持壳体 3.5寸仪表壳体 便携式DB串口孔终端设备外壳 pos机11-8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持壳体 3.5寸仪表壳体 便携式DB串口孔终端设备外壳 pos机11-82

恩,看起来挺符合的

网友:
现在业内流行显示和采集数据终端是分开的,使用蓝牙或USB线作为媒介
如果是一体机,大多是从屏幕上端引线,这样用起来更舒服

网友:
商用车诊断大都是      采集终端和   平板分开的
我2楼发的 可以用来做采集终端
平板另配 或者直接手机

网友:
感觉现在wifi的比较方便?

网友(2020-01-19):
>感觉现在wifi的比较方便?
How do you connect to the OBD device with WIFI?

网友:
我来猜一下,是用在年-检的设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