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板子上器件的封装不是立创提供的,能上你们SMT吗?

楼主(2019-07-20):
设计的板子上器件的封装不是立创提供的,能上你们SMT吗? 如果可以,下单时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
关键是,是立创的,目前也有限制的。

楼主:
不是不,想要在立创STM ,设计板子必须用立创的封装吗? 做过的朋友,谁知道情况,麻烦给我们解答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不,想要在立创STM ,设计板子必须用立创的封装吗? 做过的朋友,谁知道情况,麻烦给我们解答一下。 ...

完全不需要

网友A:
PCB封装库设计只要是符合行业标准,或优于行业标准即可.     从来没说自己 画好 的就不能用!   楼主到底的听谁说的必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封装库设计只要是符合行业标准,或优于行业标准即可.     从来没说自己 画好 的就不能用!   楼主到底的听 ...

明白了,谢谢解答!

网友:
jlc有一些标准,比如原件的朝向,极性原件的位置这些,你按照标准画就没问题

网友:
尽量自己做封装,可以参考立创的。立创的封装库有极个别还是错的。自己用一定要认真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