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C高频注入在BLDC高压吊扇上的应用(视频)

楼主(2019-07-20):
几经何时,吊扇慢慢换成无感BLDC的了,从出口东南亚的低压吊扇(24V)的兴起,到国内高压(310V)隐形灯扇的风靡,吊扇一夜之间跨越到FOC控制了。

无感吊扇的启动还是比较难的,无感启动不反转不抖动成了吊扇厂商的必须,高频注入就有了现实应用。

拿到芯片原厂宏云的高压吊扇控制器板子,是这样的:

模块特点:
主芯片,宏云的JMT1808R
IPM模块,华润的
电源模块,芯朋微的
遥控,433无线。

高压板程序下载和调试要用带隔离的串口下载器,下载器直接同电脑相连,可进行高压板程序下载和串口调试。

视频链接:

1、程序下载视频
https://tv.sohu.com/v/dXMvMzQyND ... QxMS5zaHRtbA==.html

2、吊扇启动和正反转切换视频
https://tv.sohu.com/v/dXMvMzQyND ... gwMy5zaHRtbA==.html

网友A:
做的不错,启动时那个声音是高频注入的声音吗?我也在做吊扇,不过我做的是380工业上用的那种大风扇

网友:
不错,无刷应用越来越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启动时那个声音是高频注入的声音吗?我也在做吊扇,不过我做的是380工业上用的那种大风扇 ...

能听到2种声音:
前面第一声清脆响亮的声音是遥控器按下后板子上蜂鸣器的开机声,接着小一点的“悦耳”的声音的高频注入声音,一般感觉不到,然后吊扇开始启动,中间又有2两声清脆声音是遥控按下停止和反转键的蜂鸣器声音,然后反转前又有一声“悦耳”的高频注入声音,电机开始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启动时那个声音是高频注入的声音吗?我也在做吊扇,不过我做的是380工业上用的那种大风扇 ...

做工业大风扇不错,控制器的价格也高,毛利好。

网友:
楼主一会儿电机一会儿无线充一会儿又电机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工业大风扇不错,控制器的价格也高,毛利好。

是的,但是量也小

网友B:
不错,demo板哪里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demo板哪里弄

x宝上,江苏宏云店铺有此demo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x宝上,江苏宏云店铺有此demo板。

提供高频注入的例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高频注入的例程吗?

没有,只有可执行文件下载;宏云的demo代码也可以在这块板子上调试,但demo代码里没有高频注入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