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讨论激光切割PCB会产生有毒气体?看到板子有烧痕

楼主(2019-07-20):
不知道jlc是什么情况选择使用激光切割的,我看到有机械洞是激光烧糊的,看了讨论会产生啥?看了下几个板子,jlc至少在板子的螺丝孔(机械孔不是焊盘过孔)采用了这个工艺,那几十片板子是密闭包装的,下次拿只能把螺丝孔搞焊盘了,不然肯定又是烧糊的痕迹

也许没那么夸张,不过确实要注意特别是在室内

网友A:
那不是激光切割,那是干膜腌孔!,激光切割思路放弃掉了!

网友:
因为孔壁是黑色的,我开始也是以为邮票孔使用了激光打孔呢。

网友B: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是激光打孔的吧?按照道理机械钻孔不会这样,当时没有收到消息说会用激光打孔,难道是被用来做实验了?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激光切割,那是干膜腌孔!,激光切割思路放弃掉了!

为啥是黑漆漆的呢,而槽孔就是切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是黑漆漆的呢,而槽孔就是切割的

我有同样的疑问

网友:
那不是激光切割,那是干膜腌孔!,激光切割因气味思路放弃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是激光打孔的吧?按照道理机械钻孔不会这样,当时没有收到消息说会用激光打孔,难 ...

JLC用的是业内最常用的黑孔工艺 孔不黑才叫事呢。电镀工艺孔剥开也是黑的——没有电镀沉积层哪来的电镀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JLC用的是业内最常用的黑孔工艺 孔不黑才叫事呢。电镀工艺孔剥开也是黑的——没有电镀沉积层哪来 ...

我的那个是一个纯机械安装孔啊,也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那个是一个纯机械安装孔啊,也黑了。

那可能是钻孔高温碳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