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学习出gerber,建议jlc把下单流程做强制勾选keep或机械

楼主(2019-07-20):
出gerber哪里都不会出问题,学习了一下几分钟而已,已经下了一旦,回来看有没有问题,大不了下次再改呗。。。一般应该没啥问题,预览效果也很好

非要PCB文件的,JLC发几个声明免责没用的,人家没看到怎么办。。。
要下单流程做强制勾选,二选一,机械形状选择keepout还是机械1层,就避免了扯皮,也避免了审核人员看花眼的情况,还可以合理免责

网友A:
看我的帖子,用outjob文件输出,几秒钟就好了

网友:
量产稳定的东西,多一个选项都不愿意,很多还是采购下单。

网友:
一直用GERBER文件做板

网友:
自从有一次说我板子线路和过孔对不上后,就一直gerber出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帖子,用outjob文件输出,几秒钟就好了

老哥科普下,出gerber虽好,但是很多时候十天半个月出一次,又忘了怎么操作了.....想要更简便的办法,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帖子,用outjob文件输出,几秒钟就好了

五年前一直用outjob出gerber生产,后面改用四层板了,负片不会出gerber了(因该说出了负片在gerber中是正片显示),就改用源文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五年前一直用outjob出gerber生产,后面改用四层板了,负片不会出gerber了(因该说出了负片在gerber中是正 ...

我记得多层板负片要备注的。另外负片貌似也省不了多少工作量。在keepout层画分割线,然后铺铜做正片也很简单啊。而且看起来更直观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科普下,出gerber虽好,但是很多时候十天半个月出一次,又忘了怎么操作了.....想要更简便的办法,谢 ...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mp;highlight=outjob

选择PCB制造项,右键,Run,就完事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多层板负片要备注的。另外负片貌似也省不了多少工作量。在keepout层画分割线,然后铺铜做正片也很 ...

还没试过有负片的时候用outjob,改天试试看

网友:
给个AD10的出gerber教程链接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多层板负片要备注的。另外负片貌似也省不了多少工作量。在keepout层画分割线,然后铺铜做正片也很 ...

在AD中,内层使用负片看起来清爽一些,所以我一般使用负片,当然有时候也用正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没试过有负片的时候用outjob,改天试试看

搞懂了,你发个教程,JLC的gerber教程是两层板的,一直没有解决我如何处理内电层的问题

网友E:
看到st官方pcb板例程边框都是画两层(keepout+mechanical 重合),目前来看这样估计是最可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st官方pcb板例程边框都是画两层(keepout+mechanical 重合),目前来看这样估计是最可靠的。 ...

我最早的习惯也是画两层重合,不过是JLC的规矩让我逐渐放弃了机械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搞懂了,你发个教程,JLC的gerber教程是两层板的,一直没有解决我如何处理内电层的问题 ...

找了个有负片的板子,试了下,输出的gerber是负片的,不像你说的那样
有点麻烦的是,负片文件的后缀是GPx,正片内电层后缀是Gx,做板时需要给出叠层说明,指明正片和负片之间的顺序

上面这个板子两个内电层,VCC是正片,GND是负片
出gerber之后,一个后缀G1,另一个后缀GP1,没有叠层说明的话,板厂会弄不清这两层的顺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找了个有负片的板子,试了下,输出的gerber是负片的,不像你说的那样
有点麻烦的是,负片文件的后缀是GP ...

能够一个outjob一键导出?层叠顺序可以专门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够一个outjob一键导出?层叠顺序可以专门备注

是的,还能输出更多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mp;highlight=outj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