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认识这个板子CNC上面的VGA板子

楼主(2019-07-20):
朋友把一个CNC设备上面的的VGA板子弄坏了,图片如下,有什么办法,能上机器工作起来,或者说哪里能买到这个板子

网友A:
你这个麻烦大了,接口程序重新写?只是把部分元件拆掉了还是彻底坏了,重新解析协议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麻烦大了,接口程序重新写?只是把部分元件拆掉了还是彻底坏了,重新解析协议很麻烦

尴尬了,,,,,能买到就好了

网友:
那只能联系厂家,厂家肯定收费不便宜

网友:
这个是工业用的吗?为什么是手工焊的?

网友B:
彩色或黑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彩色或黑白的?

貌似是黑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彩色或黑白的?

老大  求推荐,哈哈哈

网友:
这是FPGA还是CPLD啊,有程序的。

网友:
好像深圳众为兴的

网友:
哪款CNC系统的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是黑白的

如果是黑白的,很可能不是VGA, 而是CGA。

我上次三光线切割坏了显示器, CGA显示器都是1000元以上,而且是二手的,根本不知道还能用多久。

索性买了个VGA转CGA的设备,也要850元。再买个80元的15寸普通彩色VGA液晶,显示效果不比原来的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lattice的cpld

啥意思,哪里能买到成品

网友C:
这玩意里面是有代码的

网友:
ADTECH深圳众为兴的吧,找厂家吧,国产应该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里面是有代码的

這個是的

肯定有代码